高度计

楼主(2012-06-11):
见大家都用的是成量 哈量 三丰的量具   就没人用尼康的吗?

网友A:
传说中的陶瓷台面?

网友:
什么样的工艺用的上这样的仪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陶瓷台面?

答对了 是陶瓷的 主要是测量零件高度的

网友:
是不是量纸张厚度的呢.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用千分表D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用千分表D一个?

这个东西好像用处不大。我有一个 指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用千分表D一个?
这东西在五金厂多得去,这个还欠一基座,在五金厂这表座属于基本量具

网友:
过几天找半块瓷砖,一把长点的游标卡尺,一只千分表D一个, 让普京总统看看中 国特色的数码高度计

网友:
我有一根尼康的应该是光栅尺,还有一个控制器,但不知怎么用,好象还是XY轴的,手头只有一根,应该还缺一根,有没有高手会搞的!!在我手头躺了几个月了!!

网友D:
这玩意不便宜吧...   看样子精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好像用处不大。我有一个 指针的。

用途很大哦  测台阶相对高度和筒形零件底部壁厚等等  再或者放V型铁打轴类零件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便宜吧...   看样子精度很高

是啊 贵巴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