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洋六线60步进串联接法噪音巨大,静止时也震动正常吗?

楼主(2012-06-11):
按孙老师帖子用取中线接法就很安静平顺,但是速度一快就起步光响不走.

接回串联,扭矩大了,但是静止时候的噪音和震动感觉上吓人阿...虽然摸起来没有另种接法烫。

网友:
六线的电机,通常只说抽头与一端的接法和 直接接两端的接法。

接抽头与一端时,驱动设置的最大电流是电机的额定电流值。

接两端时,则最大电流值是额定电流值的0.7倍,注意别搞错了。

两端接法,电感量大小,噪音和震动相对会明显点。 不过在锁相状态时,应该是没有震动才对的。锁相噪音则看驱动板设计水平了。 另外要选好驱动才行

如果是网上流行那种加长的60,屁股带手轮的那个,转动时的声音是有点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是接的两端时候,噪音明显,而且不转的时候(叫锁相?)也在颤震。

接抽头和一端的话,静止噪音和震动都没了,就是不够劲儿,电流调高又发热厉害。

应该就是你说的那种60

网友:
接抽头??当然没力气了,你只用了电机的50%能力。 原帖是让你把6线改成并联变为4线的,不是说让你接6线的抽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还没有改并联,只先试了试贴中的接端头和接抽头两种。接端头的这种确实会震和噪音明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还没有改并联,只先试了试贴中的接端头和接抽头两种。接端头的这种确实会震和噪音明显吗?

看你的驱动了, 不同的驱动有 不同的表现。 正常应该是没有震动和噪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chunk 能给推荐一款驱动吗?4-5A之间的。

我的就是买电机一起买的,黑铝盒子没牌子只写了H860。。。80V 6A

网友:
电流没设置好,接两端电流按额定电流的0.75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上的额定标的是5A,我在驱动上设的是3.7A档,下一档是3.2A...

网友:
降一档到3.2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