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普通飞行与3D飞行 陀螺仪感度设置

楼主(2012-06-11):
刚换了GY401   futaba 的控
1.普通悬停用锁定模式   感度多少左右

2.切3D陀螺仪用锁定模式 还是非锁定模式  感度怎么设置

3.锁定模式尾桨中立点是几度,非锁定模式几度

3个问题各位模友请教下,谢谢!

网友A:
普通和3d都是锁尾模式,尾浆中立点是0度 还要沙发我也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和3d都是锁尾模式,尾浆中立点是0度 还要沙发我也要了

网友:
1.普通悬停用锁定模式   感度多少左右
30,具体还要根据力臂情况设定

2.切3D陀螺仪用锁定模式 还是非锁定模式  感度怎么设置
20-25,,具体还要根据力臂情况设定

3.锁定模式尾桨中立点是几度,非锁定模式几度
我喜欢中立点10-2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详细,谢谢  知道怎么设置了

网友:
在任何模式下,感度都是没有固定值的,不同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不同的陀螺仪,不同舵机安装孔,甚至不同的锁尾舵机,感度值可能都不一样,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设置。
同样,尾桨的中立点也是没有固定值的,不同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中立点也不同,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设定。
中立点是在非锁尾模式下进行设定的,所以,在两种模式下,中立点是在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