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金星用25级三叶飞原配120油箱能飞多久

楼主(2012-06-12):
之前忘了计时油烧干熄火炸过一次,到底这个配置你们飞行多久请教下,原本想着换大点油箱,貌似改动工程比较大,所以放弃。或者你们有谁改过的劳请指点。。谢谢

网友:
中高速能飞8--10分钟,小油门20分钟。
为什么熄火就炸机呢?熄火降落也不难呀。
刚起飞时可飞一些低空动作,油不多了就飞一些高空动作,熄火了也不用慌,滑行、盘旋下降降落。

网友A:
 我飞过25分钟以上的,一般10分钟以上带半箱油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过25分钟以上的,一般10分钟以上带半箱油降落

楼主:
不是吧…我连调机算进去七分钟就熄火下来了…一看油箱都干了…可以确定油箱肯定是加满的并且发动机无漏油。熄火炸鸡是因为低空过场正好在拉升过程中…高度没有了直接撞树

楼主:
小油箱真是不经飞啊……发动试机一分多钟…上天中油门飞的…炸鸡捡回来的时间算进去控上才九分钟多点!悲剧……实际在天空飞行才五分钟多点

网友:
 也要看楼主什么发动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发动机肯定超级富油。
油针调合适,一箱油飞个20分钟没问题,而且动力也大

楼主:
所以我一直在纳闷了…磨机的时候同样120的油箱能不少时间呢…怎么上天五六分钟油就干了…

网友(2012-08-05):
回复 网友A:

你神了,25分钟????21级发动机,我只飞了15分钟,

网友:
完全没必要改大油箱,除非楼主颈椎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