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哪一款电机配 GWS 1060HD 效率比较高? 准备打造续航2小时的电固.

楼主(2012-06-12):
请问在11.1V锂电下, 哪一款普及型的电机配 GWS 1060HD 桨, 效率比较高?

备选方案:
1) XXD 2212 KV930
2) XXD 2212 KV1000
3) XXD 2217 KV950
4) XXD 2217 KV1100
5) 朗宇 X2212 KV980
6) 朗宇 X2216 KV880
7) 朗宇 X2216 KV1100
预计动力配置主要在 1/3 - 1/2 油门位置工作,在这个范围内效率高的就好,希望有实测过的模友分享一下经验吧。

另外,请问有没有哪位模友用过放电在5C以上的锂聚,希望是重量轻价格低的那种。也分享一下心得吧。

网友:
可能是这个:
6) 朗宇 X2216 KV880

3) XXD 2217 KV950

网友:
2小时?不能够吧

楼主:
请问哪位模友有做过实测么?

关于电池或者电芯, 也请推荐一下吧.

网友:
按目前的造机技术和电池、电机技术,及桨的效率,用飞翼这种升阻比较好的机型,也就做到40-60分钟的飞行时间(不以电池损坏为代价,有其他机载设备)。到2小时的话,难度很高的吧

网友:
3/4/7都有不错的效率,1060是刀形直驱桨,转速比较高的时候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