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我的MINI cp 抽风~~~~~~

楼主(2012-06-12):
最近飞得呀,真是坎坷~
对频率以后就开始抽。接收器的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如此循环,实在让人蛋疼。尝试:调过换舵机位置
        换其他备用舵机。
        只接通1个舵机。
        什么插头都拔掉,只通电。

                   依然抽风。

接收器通电以后全身巨烫,每一个小芯片都烫得不得碰手。

网友:
返厂看看咯只能

网友:
电源线接触不良

网友:
我感觉是接收某处短路,这个比较麻烦
省心的话,返厂吧

网友:
最大可能是尾电机的漆包线短路了,这个漆包线设计得很蛋碎,我是把漆包线换成了911尾电机的线,那线不错,所以说,有些坏掉的东西,先不着急扔,有时小配件还是有用的。你可偿试把尾电机拔掉,再通电看会不会发热,当然,这时,你得手抓飞机了,不让他飞,还有要注意安全。

网友:
你看下舵机是否有问题,我上次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舵机挂了!

网友:
接收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未有插尾电机线。

网友:
我也有过2次,头一次没在意,第2次的时候在意了。一推油门接受指示灯就灭了。从插下电池插头又正常了,怀疑是主电机堵转和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B:
我的也抽了。不过是螺距舵机,原来以为是舵机问题。但是换了新舵机和尝试把升降和副翼舵机接到螺距舵机接口后一样抽动剧烈。准备返厂看看了。这时我昨天拍的一段视屏。

网友:
抽风看看是不是电源线中间断了。我的fbl飞了稳不住,直线还突然滑到底回不来,就是线断了,还会突然完全没反应,重新对码

网友:
代表陕西人民慰问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样的效果,我也以为的舵机问题,但是换了新舵机,调换了舵机位置。还是抽风。。

你看看,你的接收器巨烫吗?通电就很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效果,我也以为的舵机问题,但是换了新舵机,调换了舵机位置。还是抽风。。

你看看,你的接收器巨烫吗?通电就很烫。

接收器通电就烫还用找原因?

网友:
我的接收不会很热。抽风如果用原厂电机也不是每块电都抽。但是用hp05s的话基本每块都抽。

网友:
我之前也试过,但没这么抖,先只接一个舵机一个一个试试,很快就找到原因了,有一个舵机扫齿了,换上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抽了。不过是螺距舵机,原来以为是舵机问题。但是换了新舵机和尝试把升降和副翼舵机接到螺距舵机接口后一样抽动剧烈。准备返厂看看了。这时我昨天拍的一段视屏。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 ...

这是迪斯科高手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飞得呀,真是坎坷~
对频率以后就开始抽。接收器的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如此循环,实在让人蛋疼。尝试:调过换舵机位置
        换其他备用舵机。
        只接通1个舵机。
        什么插头都拔掉,只通 ...

小J多动症

网友:
华科尔的cp舵机确实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