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卡干扰发呆后续,已解决

楼主(2012-06-12):
刚改好机第二天,出现新问题,主轴不转,一切功能正常,主轴一开超过200转的样子或更高,控制软件就开始发呆,按键灰色,左下角那个0/14  shuttle x 什么的条子就开始慢慢走。。
之前好像看到有说是接地?但是把卡上gnd连了地线出来也不行。

昨天刚装好没事。但昨天使用6s锂电池,今天买了个36V电源。驱动是80V的。

网友:
开关电源吧

网友:
X2无刷主轴 是什么电机啊,开关电源或无刷驱动器有干扰吧

网友:
干扰问题, 建议和卖家联系处理

楼主:
好像大概解决了...发现地线接家里电源地线没用,接铣床没用,但接电源铝壳管用了,跑了半小时只停了一次(可能是开吸尘器的时候?)

回头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大概解决了...发现地线接家里电源地线没用,接铣床没用,但接电源铝壳管用了,跑了半小时只停了一次(可能是开吸尘器的时候?)

回头再试试

什么电机? 上图片看看,
有问题继续找我

楼主:
谢谢chunk了,就下面图片上这个电机。x2原配的500w无刷

网友:
驱动供电 开关电源 不如变压器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哦,fang老大能不能讲多点啊。是说开关电源应该换成变压器? 我一直以为开关电源就算个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chunk了,就下面图片上这个电机。x2原配的500w无刷

这种无刷,是高压直流无刷的,应该不会干扰到。
实际应用情况真是复杂,我当初测试开变频器,电钻那么大的火花, 都没事。
你先继续玩试试,等过几天我给你个新版的,你试试。

网友:
看来需求就是最大的动力--无刷驱动风起云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先谢谢啦!

今天又试了几次,到目前发现最厉害的干扰是苹果笔记本的那个小白电源,比主轴和吸尘器全功率都有效,只要在附近,系统马上呆,完全没有几率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电源只有两线插脚,没地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先谢谢啦!

今天又试了几次,到目前发现最厉害的干扰是苹果笔记本的那个小白电源,比主轴和吸尘器全功率都有效,只要在附近,系统马上呆,完全没有几率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电源只有两线插脚,没地 ...

方便的话,把小白电源,借给我用几天,测试一下,呵呵。
短信联系

楼主(2012-07-19):
这两周试用了Chunk兄发来的新版USB卡,完美解决问题!

试用了几次,每次苹果电源工作,无刷主轴全速,偶尔开家用吸尘器,到目前还没呆过,,,而且连卡上地线都没接 。

网友C:
你换的新版是普通版的还是专业版的呢?

网友D:
chunk后来那个是专业版本了

我现在打算给USB-CNC加上一个金属外壳

当然,很简单,就是一个茶叶盒子

楼主:
chunk说是专业版的,比之前的小。

引用 网友C:
你换的新版是普通版的还是专业版的呢?

楼主:
原来那块我也试过金属盒子,(放在奶锅里了,盖上盖子,出线,不知道算不算金属屏蔽盒的效果)但是苹果白电源在旁加上主轴全速时,还是走不了几行就呆... 新卡看起来更简单了(我不懂电子,看不明真相),但确实咋都不呆了

引用 网友D:
chunk后来那个是专业版本了

我现在打算给USB-CNC加上一个金属外壳

当然,很简单,就是一个茶叶盒子

网友:
解决 干扰 不是很难的~! 找到干扰源  在想办法屏蔽   而不是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那块我也试过金属盒子,(放在奶锅里了,盖上盖子,出线,不知道算不算金属屏蔽盒的效果)但是苹果白电源在旁加上主轴全速时,还是走不了几行就呆... 新卡看起来更简单了(我不懂电子,看不明真相),但确实咋都 ...

新卡,也就是专业的板子,电路更复杂了,你对比背面看看就知道了,还有正面晶振什么都看不见,全换成陶瓷贴片晶振装在屏蔽罩了,USB 设计更是符合2.0高速规范。

网友:
天涯是认真干事的人,是下了真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