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波箱震断了

楼主(2012-06-12):
新手飞450,周日去试飞。结果刚离地就发现不对劲,下来一看·········

断裂原因:震动导致一根螺丝脱落,只有一根螺丝受力不均所以就断裂了。
这又是一次教训,螺丝胶是必须的。

网友:
这有点夸张啊~

楼主:
 确实挺夸张的。 但这个事就真发生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好像是V2。

网友:
因为机械问题炸机太冤了

网友:
一看就是超级山寨版空机,螺丝都是十字的,赶紧把头尾换掉吧。

网友:
牛人,皮传都能震断。
要仔细检查尾翼组的动平衡

网友:
这个部位我以前也断过,后来改冰人的一体化尾波就好了

网友:
这飞机的质量 太。。。。。我也有架和楼主一样的!!!换了吧!!

网友:
山寨飞机吧,说实话这种情况重来就没在附近发生过

楼主:
换一体的了。

幸亏没因为这个炸机,不然就亏大了。

再次说明上天飞的东西凑合不得,山寨件必须换掉

网友:
我也震动断过,换冰人,没错

网友:
楼主电机真暴力 能把这震断········

网友:
这个质量,估计找不到更差的了

网友:
你那是炸开的好不好。

网友:
零件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