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94106求救

楼主(2012-06-12):
我的94106离合器打滑,猛加油门有跑的意思,然后就不动了,换了新的聚四氟乙烯的甩块,也是不行,还有安装甩块时,弹簧在外侧吧,?那个双速齿轮里面和甩块摩擦的部位相当光滑,不知道是不是磨损了,还是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新手,试试回答离合器打滑:
1.离合器甩块材料不对(购买的成品除外)
2.弹簧太紧(由于离合器甩块直径小,离心力不能克服弹簧的拉力3.离合器甩块与双速齿轮里面的配合尺寸太大(至于相当光滑正常的)
我的与你相反是离合器太早合上,容易怠速熄火,把弹簧剪短,使发动机转速怠速低的时候不结合,稍微加油转速抬高点再合上,解决了刹车容易熄火的问题。供你参考。
老何

网友A:
回复 楼主:
补充:弹簧装到甩块的槽里不能突出(起码稍微低于甩块),离合器是靠甩块传递扭力的中间不应该有弹簧参与,否则金属与金属会产生滑动摩擦(应该通过听声音也能判别的。

楼主:
谢谢你了,你们是怎样解决容易扫大齿的问题的,都扫了一大堆大齿了

楼主:
刚按你的方法把弹簧拿手拉了下,可以了,就是这车子太容易扫齿,都无奈的,看一大堆扫掉的齿,郁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