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们指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摄像头,带遥控变焦的

楼主(2012-06-12):
老鸟们指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摄像头,带遥控变焦的  谢谢指点~

网友:
老鸟也没有用这个功能的,航拍的远近直接用JJ飞行控制啊.......

SONY相机的LANC接口协议是开放的,可以控制变焦,你既然有这个想法,那就自己去实现吧!

网友:
有专门的FPV遥控变焦镜头,但只要是沾了PFV边的东西价格都坑爹。自己买变焦摄像头来改。几十块钱淘一个。

网友A:
上淘宝弄个一体化摄像头,废舵机里拆块电路板,外加两只光耦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但是本人的动手能力极差~自己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淘宝弄个一体化摄像头,废舵机里拆块电路板,外加两只光耦就行

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869117&noupdate=yes

求高人指点如何改装,俺手上有一个,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