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小车中心架

楼主(2012-06-12):
中心架用了几次角就成这样了!

楼主:
没有铣床只有用小车和切割片来做了!!

网友:
怎会磨损这么严重呀,可能是安装不正确造成的,等结果

楼主:
做好的效果!

楼主:
做3个轴承肖

网友:
赶快上轴承,让我们看看效果

楼主:
配件做好了!!开始组装了

楼主:
组装效果!!

楼主:
上中心架

楼主:
试机一切正常了,在野不考虑会磨了!!野很好用!加点机油哈哈!还可以!!

楼主:
因为中心架支角的宽度只有6MM的轴承内径是4个的,只有在轴承内径里加了个4个直径的轴后打3MM的眼,做3MM直径的轴承轴就OK了!!虽然麻烦点可是效果好多了!!

网友:
活顶尖和死顶尖的区别,但是死的也有优点的。

网友:
开粗很好,精车还是铜呆头好。

网友:
自己做,就看精度咋样了,不然会出问题

网友:
磨损,,,,,,,,,,,,怎么保证精度

网友:
应该会有间隙的吧,精车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盘多大能加工那么小的 销钉
80的卡盘,环球~!!

网友B:
好像书上说这里最好是铸铁而不是铜

网友C(2012-09-01):
能手 哈哈 这个方法都能想到 我以前的想法是 一个轴承 ,

网友C:
这个 小伙子 慢慢开始要毒倒一大片了

网友D:
做精密点 就好了

网友D:
不错的办法 有时间尝试下

网友E:
加点力,还可用于工件的挤光,楼主一举两得了。

网友F:
只要轴和孔加工的精度好,应该不怎么影响精度吧,再者调中心架的时候受力方向都是向里的,即使有点松旷,拧紧螺丝后应该影响也不大

网友G:
觉得挺有意思的

网友H:
自己动手是件好事 不过要是用块好材料整结实点不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