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步进电机求助

楼主(2012-06-12):
这几天做了台雕刻机12mm厚钢板做机架xyz轴用1605丝杠 x20光轴 y轴20铝托光轴 z轴用16光轴 净行程400*300
电机用57*56步进2A 驱动 用8435  装上试机才发现此电机根本带不动,严重堵转,最慢也不行,是力距太小了吗?如果用57*76的行吗?求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电压用几伏?

网友:
57*56步进2A够用的。看驱动器设置多大的电流。

网友:
驱动器不行。
不通电,用手拧丝杆看看,费力不,阻力很大说明机械 部分有问题。

楼主:
回楼上两位师傅 电压是28v交流输入驱动器  电流2a

用的是这个

用的是这个

楼主:
阻力是有,但不是太大

网友:
TA8435的电流是限流电阻决定的,看一下是否满足要求.电压应该在20V左右,如果28V都没烧的话说明限流电阻很大

网友:
导轨丝杆憋劲了吧,好好调调

楼主:
用两手合并挫丝杠能挫动,不太费力,我以为是电机太小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楼上两位师傅 电压是28v交流输入驱动器  电流2a

有交流输入的驱动器吗?是新出的吗?一般是要整流滤波成直流再输入驱动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交流输入的驱动器吗?是新出的吗?一般是要整流滤波成直流再输入驱动器的

交流24v

交流24v

网友:
57电机大小够用了,
机械部分么有问题,
剩下的就是驱动不好,太烂了。

网友:
单独驱动步进电机不接丝杆能转吗?

网友:
按道理这么大电机可以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两位师傅 电压是28v交流输入驱动器  电流2a

你不要告诉我,你输入的总电流才2A吧!如果是这样,那点电流那可以驱动三个步进电机啊
如不是的话,把步进电机拆出来,看那有没有力度,如有,机构问题,如没有,那就楼主买到三个垃圾的步进电机了

网友B:
1605  估计能驱动也是 推力有限。
1602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5  估计能驱动也是 推力有限。
1602就好多了。

这话说的有理,我那台机架现在已经估计有70千克左右 X 轴有15千克 转是能转,就是掉步太严重,我已准备换电机了,58*76 是否能驱动,请给点意见,不要又白买了

楼主:
发个机机照片大家看看那里不对

照片

楼主:
变压器尺寸 这变压器够用了吗?次级电压双12V中心抽头没用,24V

网友:
如变压器电流太小步进电机也会没力的。按说这种步进力相当不错的了。好多网友多用这种电机。多用了好几年了。没人说带不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尺寸 这变压器够用了吗?次级电压双12V中心抽头没用,24V

这个变压器太小了吧~~~不安全,高压层间无绝缘,估计满载发热很严重。
找那种环形变压器,效率高,安全,质量好。

网友C:
驱动器不上档次,换啥步进都没用。
看驱动器能否输出真正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器不上档次,换啥步进都没用。
看驱动器能否输出真正的电流。

大师就是大师,一语道破 不过不是驱动器不上档次,而是电流没调大所导致

网友:
应该是电源不够大,买个24v10a左右的
开关电源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尺寸 这变压器够用了吗?次级电压双12V中心抽头没用,24V

这么小的变压器亏你能用得出来...

看看大小就知道肯定不足了,换电源

网友:
变压器是小了点,不过单接1个电机看看能动不,另外驱动板的电流是否可调?

网友:
围观楼上各位牛人

网友:
楼主换个变压器,你这个几十瓦的功率吧,太小了。驱动电流跟不上没劲!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