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50E 电动飞机 螺旋桨配置

楼主(2012-06-12):
起飞重量:2.4G左右
马达:     BL4020   KV:522
电池:     LIPO 6S 2200MAH

桨的选择?  12*7    13*7    14*7     还是下图中50E的  17*10  ?

够夸张,用了17*10的大桨,

这是蝎子的固定翼马达?搭配好赢60A的电调?

网友:
这马达适合14*7,最好是APC。
论坛里有不少50E帖子,去看看。

网友:
lz 图中的配置 电机kv就375左右
感觉这个电机KV偏高了 用14的桨应该合适 4020相当于外转子5050 400多的KV比较合适
一般50e用4250 KV500左右 用14*7的桨 不过楼主飞机偏重些

网友A:
2.6KG ?
伤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KG ?
伤不起了!

也许楼主的飞机是大50E呢,也就是国内常叫70E的,

网友:
上将新人?
好重的50E。
围观下。
同意二楼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