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道 已有控 求推荐一个四通道或以上单桨电动直升机

楼主(2012-06-12):
求论坛老鸟能给推荐一个灰机
控是天地飞7 买控的时候送了2个接收机
在家飞模拟器飞了2个月偶尔飞的
已经固定翼 直升机 能平稳起飞 降落 由于模拟器已经无法满足自己飞翔的梦想了
想买一架 4通道 或者以上的电动直升机 可以做倒飞的,经济暂时预算在400-1000块钱 老鸟们希望可以给推荐一下
在网上看了很多500元左右的飞机了 都不是很理想 卖家都说是玩具,不是模型,而且我想买个单机 不用控之类的了

网友:
我有一架6通道450金属V3电直,全套齐全,基本全新,价格770元。企鹅:616009729

楼主:
还有没有啊,

楼主:
或者网上有没有专门卖航模的店能给介绍一下么

网友:
MINI CP  120d02s  100s 260A 都是不错的入门机型,我都后悔没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正在看 mini cp 天猫卖850你觉得贵不贵

网友:
mini cp只能用花壳儿的DEVO系列的控。

网友:
小机一般只认自家的控。

网友:
主流还是华科尔的机机,现在都是无副翼的G CP或mini CP吧

楼主:
我的是天地飞7的遥控
我刚看了两个机型 270a 跟 100s 都不能用我自己的控 这两个价位差不多我在犹豫
最好的是用我自己的控 天地飞7 花了 650元 结果现在买飞机都不能用,比较纠结 是不是以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
天地飞的控只好同情了……没有小鸡……
1000的预算上450太少了……

网友:
蚊机飞手路过
4通除了换桨手接倒飞,基本上不能翻
基于LZTDF控的情况…
能倒飞6通,1000内,带控,适合新手的小鸡我倒是想到1只…
FBL100

稍微贵点的有MiniCP+D10控12XX
D10性价比好于其它D控

更贵的有Mcp X (这台机不改装就省钱,全改装价格甚至超过宇宙牌450套机)
V1+DX4E 12xx(控不咋地)
V2+DX6i 13xx+5xx

话说实在舍不得TDF控的话可以等FBL100出高频头版

网友:
考虑一下200级的火狐吧,空机,动力,舵机加一些备件应该可以不超过1000,加上你手上的控和接收就齐了。

网友:
再加几百就直接450了,我的固朗450带控才1650。

网友:
4通机没有可以倒飞的

网友:
楼主要求,空机不带控,能倒飞的必须6通,1千之内
目前市场,6通能用楼主控的,只能是独立电子设备的飞机,450套机怎么也得两千,如果不用现有控,那么一千多,能买个cp

网友:
标题

呵呵,还是cp,出勤率高!俺完全入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