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cam的问题.懂的人帮一下.

楼主(2012-06-12):
新手刚学雕刻和artcam.
在网上下 载了一图片,在artcam中打开图片,就是做不了刀路
提示未选取矢量,不懂,真的不懂.谁有帮在下啊.
图片是下面这个,如果谁做好了刀路发给我也行.关键还是要自己会做,是吧
机的行程太小35*35..........图片尺寸30*30MM就行了,咱激光雕刻机太小了.

网友:
你先弄清楚什么是矢量图再说把,不是随便一个图片都能做浮雕的。

网友:
请问LZ会CAD不,如果会,把这图插到CAD里,用线条描出来,就是矢量图了,耐心点,可以描的很细致,如果再保存为DXF文档,然后在artcam做刀路.

以上是本人能做的流程!

网友:
artcam中仔细找找有图片转矢量图的功能

网友:
用“通过图像产生模型”可以把灰度图直接做浮雕
具体方法 林大夫 有篇帖子的,楼主在坛里搜下吧

楼主:
唉,怪我没说清楚.真是笨.
我没说要雕浮雕.我只是想所图片中的线条刻出来.
我用的是激光,把线条给烧出来.

网友:
那试试这个,位图到矢量按键,我没用过,一般我是在coreldraw里描的

楼主:
那个好象不行,我试过了,只有几条线条.
有高手来帮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