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sw,300多的铝合金零件报废.

楼主(2012-06-12):
solidwork,把某线长度一改,本来没任何关系的线段,长度位置全变。我第二次出工程图没细看,300加工出来的大块3公斤的2零件直接报废。

气死我了。

楼主:
solidwork, 就算是没有关联关系的线段也会相应调整,如何关闭这种自动调整?

楼主:
搞错了2个零件阿,导致丝杆位置偏了5mm, 这样好了,把正常的零件修改下,这样只报废一个正常零件。

网友:
真悲剧了!!同情楼主!!没用过SW,没办法帮楼主!!

楼主:
你们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么,只要一修改零件的某一大小,里面没有关联的线阿点阿位置全变。

网友A:
SolidWorks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修改单独零件尺寸后打开装配体都会出现提示更新图纸的。
对楼主的遭遇表示同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修改单独零件尺寸后打开装配体都会出现提示更新图纸的。
对楼主的遭遇表示同情

就是这样,很多次了,修改了零件长度,比如+10,然后没有任何关联的点位置就改变了。奶奶的

网友:
对了,是不是作图的草图没有全部约束?

网友B:
很多线点都建立了几何关系,当然会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线点都建立了几何关系,当然会变啊

问题就是没有建立几何关系的也变了。

网友:
建议你下次作图的时候所有特征用的草图都要完全约束,不然这种情况还会再次出现的。

网友:
没有约速乍会变呢?你看看是不是设置了某个选项

网友:
深表遗憾,真不懂。

网友:
估计是没有完全定义吧

网友:
还没有玩熟练,继续学习吧,

网友:
同情,怪你自己不检查。花钱好,又学一招,有这样的心理就行了。

网友:
没有完全定义,就是说草图还有没都变黑,自己的事赖不到软件

网友:
我认为, 是你自己作图没有注意, 没有完全定义草图, 所以责任在你自己, 不能怪软件。

网友:
SW膝盖中箭。。。

网友:
画草图一定要完全定义,经验是要代价来积累的。

网友:
五年前已改用了PROE

网友:
俺只会一点UG,帮不上忙,帮顶

网友:
怎么可能没关系? 除非,你操作的是三维空间里的一个 点
随你往哪儿摆

网友:
 个人问题而已~

网友:
想起来某著名站长,不会用Excel 然后在自己网站上狂操微软

楼主:
我只是边框变黑,内部的没变黑。

所谓的完全定义是指“固定”么?
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我不想固定线段的位置,只想固定线段的长度,这样我移动其他点的时候,线段长度不变。一直都无法实现这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边框变黑,内部的没变黑。

所谓的完全定义是指“固定”么?
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我不想固定线段的位置,只想固定线段的长度,这样我移动其他点的时候,线段长度不变。一直都无法实现这功能。

完全定义就是草图上的每一条线位置尺寸都完全确定下来,这是唯一的解,再加一个限制就会过定义,再少一个限制就会存在其他解。
一般来说每条线尺寸都标注下,然后个别垂直共线之类的限制下就差不多了,总之都黑下来就行了

网友:
 偷懒的下场

网友:
金钱教训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求“线段长度不变”,你给它个尺寸约束下,你看看它会不会变,
还好就几百块,如果公司里做台大型设备这么搞的话,老板要找你谈话了,呵呵

网友:
我觉得真要玩的话用PROE 或者UG比较好

网友:
加工前一定要检查.

网友:
参数化设计就是这样的!PROE也这样!习惯了就好!用好了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