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延长线或电调线接长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2-06-12):
大家安装时候,很多都是自己DIY机架,考虑到个性化,电调安装位置可能离飞控比较远,电调线不够长的话(或者太长),剪掉再焊接包上热缩管的方法可靠吗?但电调线不是硅胶线,上锡厚了或少了,会不会影响到传输信号不一致。用
舵机
延长线毕竟不太放心,怕扯松了就悲剧了。我说的不是电源线部分,是舵机线如果焊接后会否照成相应不一致的情况出现。

网友A:
电调线不是硅胶线,上锡厚了或少了,会不会影响到传输信号不一致........你懂得太多了

网友B:
哪有这么讲究,不就是焊个电源线,又不是做航天飞机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你知道的太多了!电调电源与信号线都是硅胶线,大多数人是焊接套管,少部分人针对信号线是用成品延长线,还有极少数追求完美的变态是拆开电调封皮整体换长线!

网友D:
太深奥了!

网友E:
么得关系~~~直接焊就是了~~~~

网友F:
不用想那么多,焊上同型号硅胶线套上热缩管就行,一直这么干的。

网友G:
想得太复杂了,随意弄弄就行,只要别虚焊

网友H:
我是直接焊上的 哪有那么多讲究

网友I(2013-05-01):
学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