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雕刻机用什么软件生成G代码的?

楼主(2012-06-12):
请教各位。比如一个JPG格式的图。怎么将它变成G代码。哪种软件好些。雕刻机的控制软件是MACH3

网友:
UG  ,  ArtCam  ,Mastercam,Cimatron

网友A:
我这里有位神人,会CAD,每次他都是先用CAD画图,然后。。。

手工计算坐标
。。。
。。。
。。。
再新建一个EXCEL文件
。。。
。。。
。。。
EXCEL里手工填入坐标
。。。
。。。
。。。
利用EXCEL生成G代码
。。。
。。。
。。。
将EXCEL文件复制到文本文档
。。。
。。。
。。。
将文本文档改扩展名,变成G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位神人,会CAD,每次他都是先用CAD画图,然后。。。

手工计算坐标
。。。
。。。
。。。
再新建一个EXCEL文件
。。。
。。。
。。。
EXCEL里手工填入坐标
。。。
。。。
。。。 ...
这也行。 有没有他用的EXCEL文件模板。想研究一下

网友:
何必这么麻烦,用沙发的方法出刀路再编G代码就OK了

网友:
JPG格式出刀路,需要处理的太多,你太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请问有ARTCAM中文版的吗?给个链接。我下 载的好像没用。设置的尺寸和雕刻的误差太大了。X轴狂大。Y轴被压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子表格可以生成G代码?

网友:
手工计算能力超强啊楼主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我不知道他怎么生成的,不过只是用来做一些简单的加工,通常是在面板上开几个圆孔、方孔之类的。
我给了他ArtCam软件,他说不会用,我利用星期天的时间研究了一天,写了个教程,配上截图,发给他,他研究了几天,告诉我ArtCam不如EXCEL方便。
此兄还有另一个绝活:断点续雕!
就是雕刻机工作的时候,他坐在边上看,如果中途发现不对了(比如G代码编错了),立即按下急停,把前面已运行的G代码删掉,修改G代码后,用目测的方法回到原点,继续雕刻。用此方法,在我的3020雕刻机上,给一块600*120的面板开孔,效果还不错。
另外,他喜欢实时调整雕刻速度,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将速度从50-100%不断的调整。
还喜欢把能用雕刻机加工的或都放到雕刻机上来做,比如切割角铝,虽然边上就有一台型材切割机。实在要用型材切割机的时候,他必定要带上一个变光焊接面罩。
我。。。我欲哭无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他怎么生成的,不过只是用来做一些简单的加工,通常是在面板上开几个圆孔、方孔之类的。
我给了他ArtCam软件,他说不会用,我利用星期天的时间研究了一天,写了个教程,配上截图,发给他,他研究了几天,告 ...

你应该严肃的告诉他,这种简单的事情,用手摇更方便,全程尽在掌握。。。

另外再很诚恳的拜托他帮你用表格编写个观音菩萨。。

网友:
我印象里有个小程序,可以把jpg图片转换成G代码的。baidu下看看。

网友:
我看还是软件编程序快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他怎么生成的,不过只是用来做一些简单的加工,通常是在面板上开几个圆孔、方孔之类的。
我给了他ArtCam软件,他说不会用,我利用星期天的时间研究了一天,写了个教程,配上截图,发给他,他研究了几天,告 ...

   很久以前,那还是我用winXP的时候有次我系统崩溃了,因为我是电脑白吃,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高手来帮我修电脑。

 他看了一下电脑,问我有没有XP的安装盘,我说没有。

    他想了一下,叫我把一张空的DVD刻录盘和一根针拿给他,我想修电脑要刻录盘和针干什么,但人家是高手,我也不好说什么,就把DVD刻录盘拿一张来给他了。

   他把针头对着刻录盘戳,他戳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只戳深或浅,我搞不懂这有什么用,但也不敢问,看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是不停的戳着DVD刻录盘,我渐渐的有些困,我问他这东西要搞多久,他说要几个小时,我给他倒了杯茶,就一个人去隔壁睡觉了。
     醒来的时候,一看已经过了4个多小时,我起身到隔壁,看见他正在Xp里面调试,还装上了office、photoshop、迅雷、魔兽世界等软件……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试试,我坐上椅子用了一下,真的好了,我当时也不懂电脑,谢过人家就走了。

     后来我慢慢对电脑有了了解,终于了解,原来当时那位高手是针头刻了一个单面双层的DVD,在里面刻上了Xp、office、photoshop、魔兽世界的安装程序,我后来问我朋友那位高手的下落,我朋友说前几年去了美国Microsoft之后,杳无音讯……

     如果谁看到他,记得给我来个电话……
    还有一个电脑高手

     很久以前,那还是我用winXP的时候有次我不小心把D盘格了,因为我是电脑白痴,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高手来帮我恢复数据。

  他看了一下电脑,问我有没有备份过Ghost,我说没有。

  他想了一下,叫我把一块磁铁拿给他,还问我D盘里有什么东西,我想修电脑要磁铁干什么,但人家是高手,我也不好说什么,就把磁铁给他了,还告诉他我D盘里全是火影忍者的动画。

  他把硬盘拆了,用磁铁在上面画圈,他画圈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只有碰到或不碰到,我搞不懂这有什么用,但也不敢问,看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是不停的在硬盘上画着圈,我渐渐的有些困,我问他这东西要搞多久,他说要几个小时,我给他倒了杯茶,就一个人去隔壁睡觉了。

  醒来的时候,一看已经过了4个多小时,我起身到隔壁,看见他正在D盘里面调试,里面全是火影忍者的动画片,甚至还有国产的葫芦娃,黑猫警长,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试试,我坐上椅子用了一下,真的好了,我当时也不懂电脑,谢过人家就走了。

  后来我慢慢对电脑有了了解,终于了解,原来当时那位高手是用磁铁直接在硬盘上写数据,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将火影忍者的动画片都写入了硬盘,我后来问我朋友那位高手的下落,我朋友说前几年去了Intel之后,杳无音讯……

        谁如果遇到这个高手,记得让他加我QQ,我很想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才是技术。就像我亲戚通过自己做的一些附件,可以将车床变成铣床、钻、磨等工艺。他得小厂一半是做大机械配件维修的,机床种类比较多,遇到很复杂的就自己做夹具什么的配合机床增加机床的功能。行业快30年了,手艺老道。但是不会数控,呵呵。

网友:
这个我觉得是熟练程度问题,对一个东西比较熟悉,用起来得心应手.而且Excel似乎解决问题也不是非常慢,我就用它算过非常复杂的递归运算和非线性模拟,这比重新学编成还是快速很多,主要是能够迅速解决问题.其实这是总体上提高效率的一种方法.

网友F:
钻几个洞铣个方形圆形或平面的话不用画图直接G**X**Y**也是很快嘀,不过用EXCEL就真有点XX了,因为我没动过那东西

网友:
帮顶
楼真喜欢睡觉,

网友:
引用 网友F:
钻几个洞铣个方形圆形或平面的话不用画图直接G**X**Y**也是很快嘀,不过用EXCEL就真有点XX了,因为我没动过那东西

实际上他就是手工编程,只不过是利用EXCEL减掉刀具半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他怎么生成的,不过只是用来做一些简单的加工,通常是在面板上开几个圆孔、方孔之类的。
我给了他ArtCam软件,他说不会用,我利用星期天的时间研究了一天,写了个教程,配上截图,发给他,他研究了几天,告 ...

手工编程本身就带刀具补偿。用EXCEL来编程,只能说其重口味啊
用目测的方法回到原点,说明他对机器定位不信任。机器精度太差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工编程本身就带刀具补偿。用EXCEL来编程,只能说其重口味啊
用目测的方法回到原点,说明他对机器定位不信任。机器精度太差的原因吧?

目测可以精确到1丝哦,当然看你怎么目测了

网友(2012-12-25):
引用 网友E:
很久以前,那还是我用winXP的时候有次我系统崩溃了,因为我是电脑白吃,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高手来帮 ...

这个是假的吧!!。。。好像参加某电视节目似的。。。

网友:
哈啰!LZ只是单纯要将JPG转成刀路是吗?这有个软件不错用,给你试试,可将BMPJPG转成刀路Mach3刻出来

网友H:
楼上的软件效果比较差,但是是最简便的。想要做好,可用精雕软件根据图片重新画浮雕图,当然需要学习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吹得相当利害啊?手动刻光盘磁铁修硬盘。??????????

网友:
吹得相当利害啊?手动刻光盘磁铁修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软件效果比较差,但是是最简便的。想要做好,可用精雕软件根据图片重新画浮雕图,当然需要学习的不是 ...

默认的步距是1mm。改为0.01是不是就会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