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选择

楼主(2012-06-12):
1、植物和GESHI 大家认为哪个更好?指耐用和性能上,帮选择,原来用的是后者!
2、不同放电C数的
电池
能串联用吗?(电压和容量一样)

网友A:
只用过植物牌,表示很满意

网友B:
标题
同样参数 植物的属于牛 但是劲头长一点 格式属于驴 比较暴力点 各有优缺点 都在用 这俩牌 我觉得都 ok

网友C:
C属不同的电池串起来用,估计C数会往低的那颗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