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0N飞航线用什么发动机好!

楼主(2012-06-12):
请教:600N飞航线用什么
发动机
好! 听说OS50停产了.

网友A:
雷虎55 谁说OS要停产了

网友B:
OS 55有点浪费啊, 飞航线用三叶就可以了

网友C:
能打燃的就可以咯

网友D:
400多的三叶52H,航线首选,就是化油器风门转动部分比较涩,没事WD40伺候,清清泥~~

网友E:
收个2手os也不贵

楼主:
谢各位老大

网友F(2012-12-18):
仙一般的飘过

网友G:
55就可以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