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小工具,实在不好意思了。。。

楼主(2012-06-12):
准备用AB胶粘主齿轮,楼下要10块钱,80克的,其实也不是很贵,只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牌子。结果上网一搜。。。。顺便买点小工具,总价。。。自己看。质量不强求了,有机会凑一套德国货。

网友A:
这个价钱的工具...恐怕是只有占地的用途了。还有,你知道你的齿轮是什么塑料么,以我的推测是聚乙烯或者类似的,这种材料至今我没有找到牢靠的粘结剂。即使是ABS塑料,可以使用502和AB胶,粘结后的强度,比新品还是差太多了。

网友B:
我曾粘过一次断掉的脚架,结果有一次负螺距降落,直接把鸡鸡坐趴了,损失大奖,横轴,尾轴,尾将,主轴各一。。。。。。

网友C:
有条件的可以考虑塑料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