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玩具扑翼機用911電路板試改.....

楼主(2012-06-12):
昨天和女友在廣州北京路吃完晚飯,走在街上,竟然看到了兒時的一種玩具--扑翼機
一不小心就花5塊入手了1台
今天早上....不舒服,沒去上課,
無聊之下就嘗試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把扑翼機改成遙控版....
911買回來飛了幾次以后就一直放在一邊,好吧,就拿來改裝
材料有:扑翼機一台,911電路板1個,911主電雞一隻,9G舵機齒輪一個
把扑翼機的像皮脫下,剪掉后半段鐵絲

用502把9G舵機的齒輪固定好

挖一個放電機的位置

另一個角度

電雞用電工膠帶包一下,增加摩擦力,固定易一點

把電雞和911電路板固定好

把扑翼裝上,試機

  上電后才發現,911的電雞的輸出扭力不夠.....這次只好放棄
各位大俠請教一下,要怎才可以把拆翼機改成遙控的上天
給點意見

楼主:
雖然是失敗了,就起馬嘗試了去改

网友:
这小鸟我有好多

网友:
貌似减速比不够,支持楼主再接再励。楼主可以再仔细琢磨下减速组,或许搞一个两级减速。

网友:
减速组不够。。还得再加两级减速才行啊。。你直接用911的机架加主轴,再在主轴上套小齿轮再加一级减速估计可以了。。
扑翼机的速度你可以大概判断出来,每秒钟也就是10圈顶天了,而这种电机是每分钟5万转以上的,约合每秒800转,也就是说你的有个1::80的减速组才行。。

网友:
加了齿轮估计也够呛,成品遥控小鸟都是双翼的,楼主试试吧,说不定就试成功了

网友:
加上去的设备的重量不能超过橡筋的重量太多,否则就难飞了。

楼主:
回樓上,做好平衡就可以了,我試過加了設備上去,是可以滑翔的

网友A:
直接用一个舵机做减速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一个舵机做减速组

网友B:
我也在做 等我做好后 给你点启示    可以交流一下 扣扣781491675

网友(2012-11-09):
直接用911的减速组试试,貌似速比能降一些。毕竟扑翼机的阻力较大,如果还不行,只能自制大速比的减速组了,上面有人说1:80.个人认为扑翼速度在每秒6次扑动为宜。按这个去试试。

网友:
为什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 等我做好后 给你点启示    可以交流一下 扣扣781491675

兄弟,你的扑翼机做好了吗,发个图让我学习一下吧

网友:
期待着搂住的成功到来

网友(2013-03-10):
不是一般的容易呐

网友C(2013-04-29):
去淘宝买一个减速组电机

网友D:
楼主项目进行怎么样了

网友E:
这种扑翼机的扑翼只是看着玩的其实就是扑动翅膀的滑翔机,机翼上下扑动阻力太大产生动力较小升力基本全无。鸟翅膀扑动时向上翅羽翻转大概垂直向下时水平类似百叶窗这样产生升力。一块薄膜上下扑动最多产生个向前的动力类似鱼尾没有升力。

网友F(2016-09-21):
弄个9G舵机把电子气件拆了就电机组就可以可。

网友G:
你做成功过吗

网友H:
我在一年前在tb买超级电容玩具扑翼另件,用地平线板改装成三通道遥控,效果还不错,视频可上优酷查看“航模视频三通道小扑翼鸟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