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改395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6-12):
请问车长们改395电机,原来385电机上的那个电容还要吗?(就是焊在385电机机壳上的那个黄色的东西),听说那个电容是抗摇控干扰的。不要可以吗?

网友:
最好留着

网友:
我没焊也没啥问题

网友:
留着可以消除电火花吧

网友:
还是留着焊上比较好:loveliness:

网友:
104独石电容,消火花,减小电磁干扰。

网友:
我的留着,多少管用,

楼主:
谢谢各位车长!

网友A(2012-11-12):
我刚好也弄到这,看来听大伙的我也把电阻留着吧

网友:
电容隔直流通交流信号,可以把杂波及干扰信号旁路到地。留着吧。

网友:
380改395电机架尺寸没有问题吧?

网友(2013-01-26):
395电机恒龙电调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也弄到这,看来听大伙的我也把电阻留着吧

换395后动力有改善吗?

你还换了电调电池吗?

网友(2013-06-25):
对啊,换了395后需要还掉HL原来的电调吗?电池需要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