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高手指点铣床加工PVC!

楼主(2012-06-12):
看了论坛各位老大用PVC做东西,我就想学习一下谁知道加工出来不一样边很毛.尺寸负偏差。转速200-300-400-500-600都试了,F从10-100也试了都是很毛快乐有融的现象。钻出来很不错光滑。和解啊谢谢了先
比如10MM就一刀下到9.6MM好了敲下来请看图.补充一下6MM 2刃刀

网友:
用雕刻刀就OK了
~~

网友:
转速高点,F值提到1000试试

网友:
再生料吧

网友:
建议用钨钢刀

网友:
这事应该去医院找“大夫”

网友:
一刀下到接近10mm,排屑不行,粘刀了,分层雕刻试试

网友:
一,用3.175或4的整体合金雕刻刀,转速18000转,速度快点没问题。
二,加工出来的如果光洁度不好,将切割方向调个,也就是顺时针或逆时针,我记得是逆时针切出来的光滑。
三,如果尺寸不准,假设机器没问题,尺寸变大是刀具刚性不够,降低速度,尺寸变小是刀具摆动大,这时可以在软件中调整刀具,把刀具加大或减小,就OK了。
四,如果刀具磨损很快或经常断刀,看看板子是不是再生料的。里面杂质多不多,次料里面有亮点或黑点。

网友:
用单刃刀

网友:
都不看标题 ?? 楼主的是铣床....

转速尽量打高点,下刀3mm 一层,F值快点,出来的碎屑应该像叶子一片一片的

当年借用加工中心切这东西,6mm 还是8mm 的刀,也没感觉转速和F值有多高,顺着走几圈下来,切面很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