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6-12):
哪位大哥知道fs控的厂家联系方式QQ也可以,小弟的控fs9上面的所有的开关和舵都失灵了,接收机都换3个了,知道的告诉下,小弟在这里感激不尽

网友A:
莫非是高频头挂了?

网友B:
- 用severo monitor看看各个通道是否还正常工作
- 另外,接上模拟器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
都试了,不好使只能反厂了,这个厂商太神秘了,找不到联系方式

网友B:
http://www.flysky-cn.com/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