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大螺距变化机体倾斜,求解,内有视频

楼主(2012-06-12):
亚拓450PROv2改480   配置:DS410M*3  DS520  花牌1880KV 花牌6S1400ma 好盈铂金40A  ZYX 360mm大桨+-10°螺距 齿轮比12:150  100%油门

如视频内,悬停时一切正常,十字盘最大最小螺距都是完美水平的,上下猛推油门以及做钟摆等需要大螺距变化的时候飞机会向左偏,这是怎么回事呀?是陀螺仪没调好还是舵机力量不一致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谢谢啦

楼主:
请别吐槽我飞的不稳,风实在太大了,还下着雨。。。手机拍的不清楚加上水平不到家加上飞机还没调明白只能飞成这样了

网友A:
替你捏把汗,下边那么多人走来走去 你就在那正负螺距狂拍

感觉像是小姨子没好 P感度太低吧

话说花牌动力真的好猛

网友:
副翼感度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你捏把汗,下边那么多人走来走去 你就在那正负螺距狂拍

感觉像是小姨子没好 P感度太低吧

话说花牌动力真的好猛
看这比较近 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十几米吧

网友:
向左一般是机械问题,向右一般是震动引起的。

网友:
手机看不到视频,可能斜盘舵机不同步,楼下继续……

网友:
小姨子没固定好吧,顺便问下你这样飞了4分钟下来多少电压?

楼主:
飞下来3.78左右

网友B:
下着雨你还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着雨你还飞啊

风雨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