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AMA V4飞机装LED灯 的问题

楼主(2012-06-12):
弄了个LAMA  V4  玩,拆开发现4和1除了上面2个舵机插槽外,下边还有3排插槽,问了下销售客服,说可以装LED灯,于是在论坛里找相关帖子,发现要不就是说4轴的,要不就是画电路图的。还有说去买装饰灯带改的,我电路的知识仅限于高中,看不懂。。。想问问
1、正负两极的LED要怎么接这3相的插槽?
2、论坛上说LED接电源需要串电阻,那么LAMA这个需要串电阻吗?我测了下正负极电压3V、正极和信号线电压是2V的样子
3、V4这个装LED灯需要弄个转接板不
4、有没有直接可以买V4的LED灯,如果有在哪可以买到,帮我推荐下。

有知道的朋友帮我出出主意,我就是想弄个航灯玩玩,先谢谢了。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6bc980f0-b48d-11e1-bb78-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不会帮顶楼下解答

网友:
你先将那4合1的照片发上来呀!
尤其是那空闲着的插槽,没有图片很难说得清楚不是?
别忘了,照片最好用相机拍!手机的像素低、模模糊糊的,不便于交流、讲解如何加装LED灯……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图片就是传不上......提示无效的图片文件,JPG格式的,文件也小于100K....

楼主:
接收的型号就是EK2-0705B那种,网上有图片,图片实在发不上来,不会发。。。

楼主:
终于发上来了,百度了下是IE8的问题

网友:
3v的话,直连即可,没什么讲的呵

楼主:
大侠能不能说得详细点.....问题一个一个说下嘛.
没得到答 案只有自己顶....

网友:
1、正负两极的LED要怎么接这3相的插槽?
2、论坛上说LED接电源需要串电阻,那么LAMA这个需要串电阻吗?我测了下正负极电压3V、正极和信号线电压是2V的样子
3、V4这个装LED灯需要弄个转接板不
4、有没有直接可以买V4的LED灯,如果有在哪可以买到,帮我推荐下。

1.你都已经分出正负了,剩余一根是信号线不用管,直接led接到正负就行了,led接反了就不会亮,因为是二极管要区分正负极
2.3v的话,不需要接电阻,一般的led可以耐受
3.不需要,弄个舵机线插上取电就行了
4.不知道,这东西自己做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9楼 gxlat 的帖子——提点个人的看法。

“3V电压的话,不需要接电阻,一般的led可以耐受”的这句话说得不妥。
理由:3V电压LED是否能耐受,得看什么样的LED。红、绿、黄三色的LED其发光芯片的正常工作电压为1.8V左右,高于2V后,因二极管的非线性特性,电流会激增!这对于LED的使用寿命和4合1内的稳压芯片会带来很大的负担!当舵机快速地运动时(频繁地修舵),舵机的工作电流原本就不小,现在再增加上LED的负担,估计会将4合一内的稳压芯片烧毁的。对于蓝、白两色的LED来说,它们的发光电压约为3.3V左右,这时不加电阻还勉强可以。那种七彩、自闪的LED,其工作电压约为2.5V,3V情况下不加电阻也还可以的。

不过,楼主测得的是3V电压,我觉得:可能楼主的万用表有点问题了!
从图片中看到的这种4合1,中间插针与外侧的插针间的电压应该是5V而非3V(最内侧的插针是信号输出,因其解码芯片的输出电流很小,绝对不可以接LED,否则有烧毁芯片的危险!)。
这就是说,不管接什么颜色的LED,都得接上限流电阻才是正确的。

在下认为:不管怎么说,从舵机接口取电点亮LED的做法不建议采用。这会增加稳压芯片(集成电路)的负担,过大的电流还会烧毁集成电路!因此,建议楼主从总电源(电池)那里获取点亮LED的电压。
LED限流电阻的计算公式如下:
限流电阻值=(电源电压-LED的起辉电压)÷LED的工作电流
公式中,限流电阻的单位是欧姆;电源电压的单位是伏特(LED的起辉电压依据颜色取值范围是1.8~3.3V);工作电流的单位是安培(直径3mm与5mm的LED,典型的工作电流不超过0.02A,超过0.03A后寿命大为缩短);
另,对于多个LED串接的电路,则按下式计算:
限流电阻值={电源电压-(LED的起辉电压×LED的数量)}÷LED的工作电流。

网友:
LS说得好详细,学习了

我450上就是动力电取电的,大桨上是旋翼头独立电池取电,所以没考虑那么多,呵呵,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