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个问提。关于动力电池和控的

楼主(2012-06-12):
单位20号搞活动,准备用直升机吊一个条幅,单位买了一个3通的,结果太不现实。又找到我。我又没玩过直升机。我就想了个其它办法。把条幅提前放到天花上,然后用我的控。控制一个舵机,把条幅放下来。但是问提来了。电池必须在晚会开始之前就要放好,并且通电。一直要到晚会结束才能拿下来。不知道3S电池能坚持多久。我是XG7控,就接一个接收机,好盈30A,辉盛9克舵机一个。还有电调会不会烧了。

网友:
活动前放上去不就完了

楼主:
活动前放上去要到结束才能拿下来我怕电池过放啊。

网友A:
如果是2200MAH 3S的电池,绝对能支持到晚会结束,就一个舵机动那么一下,肯定没问题,电池C数随便,肯定不会烧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200MAH 3S的电池,绝对能支持到晚会结束,就一个舵机动那么一下,肯定没问题,电池C数随便,肯定不会烧电调。

就是2200的电池晚会估计要两个小时。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控能坚持多久?

网友:
还有一周时间,自己做个测试不就好了吗?

网友:
1、要把条幅吊到什么地方?
2、是否是一端仍在地上
3、是否吊上去就不用用了
另外,除了直机,你可以考虑下四轴+边框,这样比较安全,也比较稳,载重也大

网友:
用舵机完全没问题,基本不费什么电,1S锂电就可以了

楼主:
准备今天测试一下

网友:
都有XG7了……
一个9G应该用不了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贵,怕他们公司预算没这么多,毕竟不是啥常用的东西

楼上正解。公司准备用现有的东西办现成事。要是给我报销就好了。
横幅要从天花上突然挂下来。用完还要拿下来的。
现在正在测试电池能坚持多长时间。
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0mah的完全可以,由此晚上8点多调机时,有人找结果忘了拔插头,足足响了一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