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亚拓轴承

楼主(2012-06-12):
全新亚拓尾桨夹,在地面测试发现拉杆顶弯了,拆开一看,擦,这是纸糊的?
还好没有急着升空

网友:
       是那样的~  不是就怪了!

楼主:
阳台侠真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速度决定一切~~  尤其是轴承!

网友:
飞越空机530+没坏过轴承的路过

网友:
看来要换一套轴承,防患于未然

网友:
坑爹的宇宙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别说你没炸坏过?有些用着都会有框量吧,我觉得你的fy真实神机了 膜拜啊

网友C:
唉,牛B的人总是有说法的。
肯定又是安装问题。
轴承内外都是要上螺丝胶的,你里面没上吧。
结果我在尾轴的轴承内圈上了螺丝胶,炸机后轴承拆不下来。
真不知道是我太天真,还是我太好骗了。
找亚拓要说法?你还是算了吧。

网友:
这个看来真不是个案了,我的SPORTV2尾桨夹的轴承也是这么坏的,亚拓的轴承真是泥巴做的

网友:
一样一样,我那个也是全新的,刚离地连悬停都还不算就发现尾巴不对,下来检查,轴承碎了

网友:
同样的遭遇

网友:
宇宙的轴承和螺丝都是垃圾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唉,牛B的人总是有说法的。
肯定又是安装问题。
轴承内外都是要上螺丝胶的,你里面没上吧。
结果我在尾轴的轴承内圈上了螺丝胶,炸机后轴承拆不下来。
真不知道是我太天真,还是我太好骗了。
找亚拓要说法?你还 ...

兄弟,说话不要那么绝对!我的YT 450SPORT装起来后十起落内剧烈追尾,一检查发现尾桨夹内两个轴承都跟LZ的图片上长得一个样!

网友:
YT新尾桨夹轴承 没上天就坏了 后来换上FY旧桨夹里的 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说话不要那么绝对!我的YT 450SPORT装起来后十起落内剧烈追尾,一检查发现尾桨夹内两个轴承都跟LZ的图片上长得一个样!

你应该理解错了,貌似10楼也是受害者

网友:
亚托450 PRO,比较早的旋翼头一点虚位都没有,后来又入了一台,没飞几次虚位大得惊人,后来把旋翼头的全部轴承换掉了

网友:
迷信YT的后果~

网友:
标题

这里不是亚拓专区,托就不要来赵托词了,我新的sf臂就能左右幌,上完胶还是一样,换了新的进口的轴承才搞定

网友E:
俺也碰到一回,尾桨夹轴承那个脆弱啊

网友F:
有这回事,赶快去看看

网友:
非常正常 我的也是和你的一模一样的 新换上 飞了2分钟 尾巴立马不对劲.......下来检查 也是那轴承挂了

网友G:
感同身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