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求各位老鸟 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2012-06-13):
一:请问 M CP 常规模式和3D模式的参数设置,入手MCP2天 但是感觉常规和3D没区别啊 不像模拟器里可以翻转 除了能感受到油门正负外 其他感觉都一样
二:请问 D10控可以用在模拟器上么 如果可以 是哪个模拟器,具体操作方法!模拟器的遥控用的好不顺手吖
新人玩JJ才1个月不到 4通双桨-4通单桨F45大JJ-MINI CP~终于算是正式入魔了 但是从未炸机。。。。对于调机和设置具体参数一概不懂啊。。。求求各位老鸟,前辈 求赐教

楼主:
萨法木有咯~~

楼主:
F5已经烂了吖~~  真的木有人帮帮新人么~

网友:
一:请问 M CP 常规模式和3D模式的参数设置,入手MCP2天 但是感觉常规和3D没区别啊 不像模拟器里可以翻转 除了能感受到油门正负外 其他感觉都一样
普通和3D本来就是油门大小和螺距范围的区别

二:请问 D10控可以用在模拟器上么 如果可以 是哪个模拟器,具体操作方法!模拟器的遥控用的好不顺手吖
新人玩JJ才1个月不到 4通双桨-4通单桨F45大JJ-MINI CP~终于算是正式入魔了 但是从未炸机。。。。对于调机和设置具体参数一概不懂啊。。。
可以用在模拟器,去买模拟器对应的加密狗就可以,XTR、G4的30块,凤凰的贵点50块
调机请潜水

楼主:
可能我表带的不太清楚吖  前辈~~意思是 模拟器里推升降舵就可以翻转 正飞和倒飞 同时切换正负油门就可以实现  但是真机开了3D模式 还是跟常规一样推升降只有前进后退 正负油门是有效果  所以我想问问  是不是我  3D模式的参数设置不对 还是真机是这样?
加密狗是什么吖~~~前辈  新人 潜水也很多日子了 只是最近才注册 很多老鸟发的 都很专业 木有任何解释55555555555555
小鸟一直在啃骨头  很多都看不懂  真心的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