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配置求助

楼主(2012-06-13):
第一次玩航模,当然从小就喜欢航模,但只玩过电动直升机。这个配置是朋友推荐的,希望各位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妥。另外,好小子和天空冲浪者比较怎么样?一直在纠结这两个机型。朋友说好小子更容易控制,速度更慢,也好维修。但是外观上天冲明显好过好小子,好小子稍微卖相差一些。
第一次玩,当炸鸡使用,故先不考虑航拍方面的配置。等轻车熟路了再说换新机和加航拍设备。
所以总结起来问题有两个.1。天空冲浪者VS好小子                2.如下配置需要改动什么比较妥善?

EPO 滑翔机 天空冲浪者 翼展1410 航拍 FPV

正版JR XG7 2.4g 双向传输七通道 行货带保修 带原装发射电池

新西达XXD 无刷电机马达 2212 2200kv

舵机 辉盛9克舵机 辉胜9克舵机 9g舵机 黑标正品

新西达 XXD 30A电调 无刷电调 电子调速器

仿APC高效率桨 6X4 高效桨 带桨垫,马刀桨,强度高,力效大 。

2012新版12合1模拟器 飞行模拟器 航模模拟器 凤凰3.0S 4.0 G4 G5

D2-3S 简易平衡冲 平衡充 充电器 平衡充电 带充电保护 特价销售

BB双响 电显 报警器 2合一 支持1S~8S锂电 电压显示器 可设置

其它小配件就不再粘贴了。

网友:
第一次玩航模建议好小子~~

网友:
这个也好控制,要是有老手再跟前指导就没问题。新手啥都不会好飞 原厂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A:
标题

看楼主的名字不错!最近取的吧!   胡歌主演的魔幻大剧《轩辕剑之天之痕》马上上映咯!不错和我一样的嗜好!
正题:推荐楼主用好小子。另外这两种的机型所用材料不同,冲浪者是EPO材料,稍微比好小子硬一些。。。所以好小子更耐炸些,修补也容易502搞定,其他机型则需要泡沫胶,等泡沫胶干啦,差不多今天也过啦。。相对于FPV好小子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楼主多潜水

楼主:
网名一直用的这个,qq和各种论坛名都是这个。好小的外形实在不敢恭维啊。遥控器直接上好的吧?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名字不错!最近取的吧!   胡歌主演的魔幻大剧《轩辕剑之天之痕》马上上映咯!不错和我一样的嗜好!
正题:推荐楼主用好小子。另外这两种的机型所用材料不同,冲浪者是EPO材料,稍微比好小子硬一些。。。所 ...

网友B:
想持续玩下去还是换个稍好点的充电器吧~~什么简易的就别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持续玩下去还是换个稍好点的充电器吧~~什么简易的就别要了

兄推荐什么充电器?还有我买的电池是黑包装的,无商标的,朋友说是原厂无标电池,不知真假。

网友:
控的确可以弄个好的,推荐  FUTABA  10C  可换高频头。

网友:
冲浪者其实可以称为神机了~之前听人说最多1300G重量,结果我到1500G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冲浪者是唯一没炸过的~飞起来很轻松

网友:
我建议先练习模拟器一星期后买一打好小子练习好了再考虑飞fpv。
还有控选择扶她爸10c吧,免得重复投资。

网友:
冲浪者便宜又好用,别去买好小子了,前段时间折翼的很多。。。。
冲浪者需要加条碳杆,或者换粗点的。电机座可以改成7寸桨甚至8寸桨,用kv1400或更高点的。总重1k3内都比较好飞。
电机还是用朗宇的,XXD这种货就别飞FPV了。为几十块钱丢了几百几千块的飞机不值得。同理还有电调和舵机。FPV要是坏了这几样,基本就拜拜了。电调好盈飞腾40A,日后用在4S和天行者上也够。舵机用银燕08MA或MD。
后推机的桨几乎不会坏,买个APC原装桨也就20来块,国产桨是5块。值不值看个人吧。
平衡充是耐用品,日后绝对是要升级的,目前BC168还算价格,先配个小点的电源就够了。至少比简易平衡充好很多。
电池这东西是易耗品,反而是不用买高价货的,FPV对C数要求不高,很多便宜货都能用,而且每次可以看着电压飞,注意点没什么风险。
图传,1.2G 300块,2.4G可以买模块自己组,估计也在200-300左右,新手不建议买罗梅什么高价的,够用了。
遥控器要是想一直玩,买个好点的比如10C,一步到位。如果经济紧张,天8普通版的还可以。或者买天6过度用。没必要买2.4G的高档货,因为2.4G都飞不太远。除非你还想玩电直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说的很中肯,就按照这样购置了。现在不准备上视频装置,等我飞好了再上吧。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yNTg2MDUy.html

冲浪者大炸后加强机翼再次飞行,很好飞今天风有点大有点啦不回来的感觉!

网友:
帮新手顶一把

楼主:
目前的配置更改为:

机身:天空冲浪者
电机:朗宇kv1400
电调:好盈飞腾40A
舵机:舵机用银燕08MD
桨:APC原装8寸桨
锂电充电器:BC168        套装(30A电源)
电池:
遥控器:

网友:
冲浪者没有想象的好飞

网友(2013-02-25):
建议飞冲浪者或者凤凰,好小子个人觉得后期发展潜力不足,特别是炸过几次后好小子基本上就得退役了,冲浪者和凤凰只要把尸体找全了修修补补又可以飞了,最重要的是载重凤凰和冲浪者后期改fpv压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