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关于坦克改造问题

楼主(2012-06-13):
刚入坑,中毒过深,求高手帮助。玩恒龙99坦克,仿真度的细节和涂装方面我暂时不考虑,我就是想让他跑得快时能有个小小的飞坡(要让坦克不散架的),慢速时有力,慢慢的也能压些花花草草的(靠它除草地)。99坦克空间大,履带和驱动轮、诱导轮全是金属的,挺重的,悬挂还行。看了论坛上说换万至宝380电机,我换了,结果电调烧掉了。电路方面无知,很多东西不懂,1、有电调才能比例控,是不是这样的。2、电机有说395,540,550,到底哪个好,看到550的好快,但不知慢时有没有力,我想哪个强大选哪个,高手教下先哪个。3、对应电机用哪个电调(电调也要为声光组以后再升级考虑)。4、遥控和接收选哪个好,不是有米人,主要考虑以后升级后还要能用。4、钢波方面换法兰轴承,不知选什么样的,选了扩孔方面做不了,特别精度不够的话就差太远了,要是高手能帮忙改波就好了。以上所用材料和工具用淘宝链接给几个最好了,广告也行,但尽量少让我交些学费呀。

网友:
标题

又一个大好青年深陷魔坑……
99要搞得能飞坡可以做,以前有个贴子就是99换540电机的。
99的履带接触地面的面积又宽又长,面积特大,用金属履带,原厂的电路是比较吃力的。
推荐淘宝搜坦克电调,还有天地飞6通2代,电池最好也换了,换好点的电池,容量2200mah以上,电压7.2伏的镍氢动力电池就差不多了,别买玩具用的电池。
扩孔担心搞不好可以不搞,简单的搞就买支12厘的麻花钻对着那个孔扩就行了,配合8乘12带边轴承。
连扩孔都懒得做就买8乘10铜轴承但是轴承偏长再加上驱动轴不够光滑,效果估计不够好

网友:
确切的告诉你。550电机高速和低速都非常的有力量。

网友:
只用过395电机,比原厂的强。就是个头有点大,长了一些

楼主:
多谢支持,入坑的一定是越来越多。电机看来我还是要用550好,要是按550,要什么样的电调呢。

楼主:
电机有刷和无刷对于坦克来说哪个好,或者有没有必要那么好。

楼主:
hd381,不知怎么称呼好,谢谢你的指点,买支12厘的麻花钻对着那个孔扩就行了,这种钻要多少钱左右,钻头是不贵,这钻要买什么样的。

网友:
如果540   555  电机还不合你胃口    建议你直接上775  或攀爬车无刷    绝对重口味   但耗电跟发热不好控制    我的虎内部估计得用一半空间来做液氮冷却

网友A:
电动机只能上有刷,无刷那是航模用的,玩像真类模型,有刷动力绰绰有余,也没看有哪辆坦克改装了无刷电机。电调尽可能买集成的吧,贵是贵了点,但确实更合适,紧凑,布线也不会很乱,电压也高,上3S锂电彻底成为飞车党~控当然是天地飞6,要2.4G的,天线短在屋里玩得开,不会弄折了。上550电动机的话电池放电C数要够,不然或许带不动。
我也是小白,大家一起学习吧,希望早日见到这位车长的战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只能上有刷,无刷那是航模用的,玩像真类模型,有刷动力绰绰有余,也没看有哪辆坦克改装了无刷电机。电调尽可能买集成的吧,贵是贵了点,但确实更合适,紧凑,布线也不会很乱,电压也高,上3S锂电彻底成为飞车 ...

无刷  这个确实有   只是你没看到罢了

网友:
如果你不怕贵,家里也有手电钻,买盒宝塔钻,70来块以后也经常可以用到。如果怕贵五金店买支麻花钻,直接用手抓着钻头挖。或者找家加工店10块钱让他们帮你用铣床钻也行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电机有刷和无刷对于坦克来说哪个好,或者有没有必要那么好。

不建议用无刷,主要就是觉得太烧钱,无刷电机2个加电调直接的就花去600到700了,带行星减速的低kv无刷电机单个更贵。
讲了几样不同型号的电机
都有一个需要面对的难题:就是把他装到你的减速箱上

网友:
告诉你我刚波改轴承的经验,买3*6的法兰轴承,买一个750电机带夹头的电钻,买一个钢锉,用夹头夹住钢轴,另一端在钢锉上磨,磨掉一点到3mm就行了。此法绝对不会偏心,而且加工速度奇快,一分钟打磨好一个齿轮。一套波箱我只用了10分钟就搞定了。

楼主:
钢波改造有眉目了,多谢指点,电机选540吧齿轮12T的,能行不,电调不知选哪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925630686&这款电调看下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波改造有眉目了,多谢指点,电机选540吧齿轮12T的,能行不,电调不知选哪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925630686&这款电调看下好不好用。

如果不是0.6模数的话,买了白买

楼主:
是0.6模的,现在就是电调,这完全不懂,他们什么用几个电调,哪个又管哪个的,全不明白,有没有类似恒龙那样就一个,然后找相应的插头插上就行的,当然上540电机后要安全点的,我原来恒龙的估计就是电机卡一下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