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 超省钱的无副翼改装, 有试飞视频

楼主(2012-06-13):
MSH美式旋翼头改装无副翼,几块钱搞定。
先看图

网友:
 用飞越改的?

楼主:
原厂改装需要一堆东西,包括:
相位器, 加长横轴,加长球头。
用加长横轴就是为了改完让长球头在中联和主轴的中心处。

我的改装:
1.长球头 - 用450的尾巴上的一个东西。
2.替换大奖夹内侧轴承为法兰边轴承。
3.横轴螺丝替换为600N主轴安装座轴套轴承。。。完美的尺寸啊!4.相位器,原厂塑胶相位器,切个口,然后螺丝穿透。SF臂切掉短边。

楼主:
视频来鸟。

配置:
DS510改金属齿
电机:自己改绕的蝎子3026 1400KV,改绕为900KV左右
原厂15T电机齿。
MB 3.0.8
锁尾 9254.
RJX 425大桨
RJX 70mm尾桨 磨桨跟
飞机除尾舵机安装架升级为金属,底板改了台湾的玻纤,其它均为原厂。

网友:
真得瑟啊

网友:
改的不错,飞的也好, 请问楼主用的多少毫安的电池

楼主:
2600 - 3300 都行. 电池C数要够.

视频不是我飞的, 我是地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