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关于襟翼升降舵

楼主(2012-06-13):
新手问个问题F3G电动
滑翔机
,减速降落时襟翼是向上打还是向下打,同时升降舵是怎知做辅助?谢谢告知

网友A:
向下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升降舵要怎么辅助

网友B:
鏍囬
鍐呬晶鐨勮埖闈㈠悜涓嬫墦锛屽渚х殑鑸甸潰鍚戜笂鎵擄紝鍗囬檷鑸典竴鑸兘鏄悜涓嬫墦銆傚鏋滀綘鐨勬満瀛愬彧鏈夌考灏栧壇缈肩殑璇濆墠寰

网友C:
向下,升降也向下。

楼主:
哦,意思是襟翼打下飞机会升起来,要推舵来辅助

网友D:
减速中,襟翼放下一个大角度,主翼升力增加,会导致机体抬头,易失速所以升降舵同步混控推杆(就是机体低头)。混控量要看飞行姿态来调整。逐步调试中确定吧。直至襟翼放下时机体平稳、舒缓下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不用混控,用手推杆来撑握可以吗

网友D:
原帖由
小笨
于 2012-6-15 19:13 发表
谢谢,不用混控,用手推杆来撑握可以吗
人工“混控”可以,就怕混出来的速度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