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的旋翼头还有区别

楼主(2012-06-13):
有的有Radius 连杆,有的没有。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
上面的是dfc,粗壮的连杆代替了相位器

网友:
其实不管有无副翼,相位器和Radius 连杆结构的作用就是防止旋翼头和斜盘拧麻花,同时又能保证斜盘能上下移动来完成操控,DFC的桨夹连杆之所以要做得那么粗壮(相对其他的连杆而言)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考虑

网友A:
瓢虫你也很少飞,关注这些干啥
无副翼姿态控制全部交给电子系统完成,这是共同点吧
上面DFC的,结构更加简洁,炸鸡可能损坏的地方减少,而且进一步减轻了旋翼头重量,相对会节约点动力吧

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瓢虫你也很少飞,关注这些干啥
无副翼姿态控制全部交给电子系统完成,这是共同点吧
上面DFC的,结构更加简洁,炸鸡可能损坏的地方减少,而且进一步减轻了旋翼头重量,相对会节约点动力吧

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瓢虫你也很少飞,关注这些干啥
无副翼姿态控制全部交给电子系统完成,这是共同点吧
上面DFC的,结构更加简洁,炸鸡可能损坏的地方减少,而且进一步减轻了旋翼头重量,相对会节约点动力吧

个人理解

错!DFC损失可能更大。。。无处泄力,只能坏粗壮的拉杆了

网友:
dfc死舵机爽爆了,
大循环螺距时候相位器会变形,dfc减少被变形动作更加直接

网友:
普通无副翼的拉杆是多轴旋转的,DFC是单轴旋转的,而且粗壮很多。可以不用相位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瓢虫你也很少飞,关注这些干啥
无副翼姿态控制全部交给电子系统完成,这是共同点吧
上面DFC的,结构更加简洁,炸鸡可能损坏的地方减少,而且进一步减轻了旋翼头重量,相对会节约点动力吧

个人理解

尼玛,什么叫很少飞。就算很少飞就不能关注这个了吗?
看了后面的回复,觉得大头炸鸡的说法正确。你也是个半桶水,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LZ图上的两种

网友:
DFC把拉杆与相位器一体化,更加简洁省电,中联可以更矮,性能也好一点点,缺点就是不耐炸

网友:
DFC主要就是为了缩短主旋翼面与重心,然超控变得更加灵活,越大的机机效果应该月明显。不过炸机损失要大得多。

网友:
一定要用易碎舵臂,要不舵机死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