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绕个电机,没有成功。。。

楼主(2012-06-13):
新西达的2208的KV值不知道了。碰巧有0。21的线,就按论坛方法绕了一下,结果转的时候咔哧咔哧的,一会快一会慢,还有时候停。听问什么原因?按照原来两根 17圈,绕法和连线用的下图:

还有一个问题,定子和那个轴,大家是怎么固定的?用的什么胶?

网友A:
环氧,你的接线好象有错误。 应该是A头-C尾、C头-B尾、B头-A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氧,你的接线好象有错误。 应该是A头-C尾、C头-B尾、B头-A尾

三角接法如楼上所说,或者A头-B尾,B头-C尾,C头-A尾。就是保证一根线的头接另一根的尾。
星型接法就是3个头或者3个尾接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就是按A头-B尾,B头-C尾,C头-A尾这个接法接的,接线没有错啊,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按A头-B尾,B头-C尾,C头-A尾这个接法接的,接线没有错啊,会是什么原因呢?。

那应该是你某个齿槽绕反了?你回忆一下,一根线的两个相邻的齿槽绕线方向是反的。检查下绕线方向

网友C:
一般不采用这种绕法,而是隔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采用这种绕法,而是隔绕

楼上说的是LRK吧?目前倒是以这种dLRK用的更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8691&page=5#pid7691679

网友D:
12n14p的隔绕难启动,而且发热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n14p的隔绕难启动,而且发热也大

这么说有什么根据没?
LRK可是很给力的一种绕法,尤其适用于定子比较长的。具体请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5#pid7691679。原帖中有一段Christian Lucas,LRK中的L,对LRK的一段描述。LRK的绕组系数可是所有concentrated winding重所能达到最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n14p的隔绕难启动,而且发热也大

原帖地址: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 ... 487230&postcount=35
这个说话还是要有根据啊,兄弟,否则LRK支持者看了要哭的,嘿嘿

网友D:
12n14p的我做过,隔槽绕的,发热严重,你把你的绕法说一下
还是啊,刚刚我临时又绕了一个,0.63的线,2216,11圈,还是空转一会会热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n14p的我做过,隔槽绕的,发热严重,你把你的绕法说一下
还是啊,刚刚我临时又绕了一个,0.63的线,2216,11圈,还是空转一会会热的厉害

不会吧。。。2216的11T的话,Kv多少啊?11T的话相当于每个齿槽上5.5T哈。你用多大电压啊?如果转速很高,本身空转一下子就会热的哦。

LRK绕线图:

网友D:
3s的,听声音kv不超过3000应该,但是发热比Kv3500的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3s的,听声音kv不超过3000应该,但是发热比Kv3500的还大

很明显的发热厉害吗?比如多少电压空转多久就发热多少?电机转速多少?

你确定你用的绕法和我那个图上的一样吗?

网友D:
一样的绕法,不然怎么能转啊,相对的两槽时针相反,相邻的两项首槽时针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绕法,不然怎么能转啊,相对的两槽时针相反,相邻的两项首槽时针相反

除了标准的LRK绕法,还有以下两种也能转,就是winding factor比较低。

这个就比较奇怪了,你比较过两个一样尺寸的电机,一个绕dLRK,一个LRK,两个电机绕到每个齿槽间隙中圈数一样,使二者Kv一样,然后比较二者的发热情况?比如你现在绕的3612 18N24P,19圈每个齿槽,就是38T。

事实上12N14P的间隔齿槽绕线的方式还有很多。。。就是winding factor低。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学习,将来做个好电机::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