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夹具如何搞

楼主(2012-06-13):
有见过自动夹具,自动虎钳,上下夹的不知道叫什么,磁铁真空的板吸。。。。
如何d,有图样或视频参考下不?我来研究下

网友:
我觉得自动的夹具就是夹紧力的动力源是自动的,其他的结构还是得像一般夹具一样首先搞清楚什么是自由度才可以考虑设计夹具。

网友A:
只有爱要求生产率高时采用自动的。否则适应性太差

网友B:
电动液压貌似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爱要求生产率高时采用自动的。否则适应性太差

希望像虎钳一样做成可拆卸的.兼有手动的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液压貌似给力

液压很给力,气动很环保!

楼主:
没人d全自动的夹具。。。

网友:
批量生产用自动夹具有优势。

楼主:
研究了下至少得有3种自动夹具,

平口钳 -  对付块类
压板或真空吸板 - 对付板类
三爪卡盘 - 对付轴类

网上视频很少,没个参考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弄得。

网友:
有很多机械类的书都有介绍,也有夹具专著的。去图书馆找几本看下就好多了。

网友:
用液压的吧

网友:
目前没机机,等事情忙好了,就入车和铣,这个问题前几天刚好想过,就随便画了一下,想法是用气缸来做,因为自己是做气动的所以这方面比较懂!

网友:
我用的就是图上的那样,夹不规则的就拆掉气缸的那块板,两根柱子顶出去什么形状都能夹稳

网友C:
http://www.tudou.com/v/9FpsVo0lRIg/&resourceId=0_04_02_99==.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tudou.com/v/9FpsVo0lRIg/&resourceId=0_04_02_99/v.swf

不错,不过气缸行程太短啦,稍微大一点的工件就放不进去啦,还有能问问你的气缸手动阀多少钱买的,看看你有没被杀

楼主:
不错啊,是压气的还是吸气的.

用小电机的成本(不锈钢螺杆10,小电机40),和气缸比较哪个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错啊,是压气的还是吸气的.

用小电机的成本(不锈钢螺杆10,小电机40),和气缸比较哪个好

小电机压力没这么大吧,气缸力比较大,不过气缸要有空压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电机压力没这么大吧,气缸力比较大,不过气缸要有空压机才行

不考虑空压机,这气缸是自己d还是买的,成本如何

平口钳只是其中一种夹具,还得有其他的夹具。

网友:
这个我比较懂,但是就是没有钱,自己D不了!!!!

楼主:
这个板吸是不是用铝板飞平,然后划分数个区域,各区域中心出数个吸气孔,然后沿吸气孔加工出螺旋线导气槽?

按照理论计算,1000平方厘米应该有1千公斤的力,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考虑空压机,这气缸是自己d还是买的,成本如何

平口钳只是其中一种夹具,还得有其他的夹具。

这个不贵的,我就是卖这个的,手动阀28块  气缸50块 接头1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贵的,我就是卖这个的,手动阀28块  气缸50块 接头1块一个

和小电机区别不大不锈钢螺杆半条10元,42步进电机40,弹性联轴器12,驱动15元

网友E:
气动不是一般人玩的,还要拖个空压机,业余还是用传统机械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动不是一般人玩的,还要拖个空压机,业余还是用传统机械的方便

平口钳和卡盘,电动机械还好解决,这个 板吸 似乎只有气动一种方式,其他方式无法适应不同尺寸的板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贵的,我就是卖这个的,手动阀28块  气缸50块 接头1块一个

你卖贵了,我买的阀23,2520双缸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