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新人求助MINI CP

楼主(2012-06-13):
求求各位老鸟 教导一下 MINI CP 3D模式具体参数如何设置。。。我的小JJ 3D模式和常规一样吖 不能像
模拟器
一样推升降舵 翻转啊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9299
可看看我的心得..

网友B:
怀疑控里模型参数不对,我的买来就可以3D。DEVO7可以保存15个模型参数。你看看商家给你拷贝的模型参数在哪里。

网友A:
基本上用 螺距曲線來固定行程已經不對..
別說其他的了..
調直昇機, 根底理念要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照你哪个设置的啊。。。但是陀螺仪不知道在哪设置 D10控 求指点

楼主:
刚才又重新仔细研究了一下说明书~~是不是开3D模式 FMOD1开关时 同时也要开AILE D/R,ELEV D/R,RUDD D/R 才能 像模拟器里那样实现3D的那种手感?

网友A:
我沒有d10
找我說明書我看看能否幫你...

楼主:
小鸟在这先谢过前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