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c或电调改制外场充电器,接线务必慎重。

楼主(2012-06-13):
很久很久以前 我发过一个UBEC改外场数码产品充电的帖子。
后来我发现 这么做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发现并不是红+黑-这么简单MOTO与NOKIA不同
MP3和MP4之间比较混乱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好像是废话
四根线里面据说要搭配电阻 才能进入充电模式
否则有时会进入数据模式
而数据模式下 是不能充电的
娇气的东西可能还会坏掉

网友A:
是的。有个技术细节在里面,光给电压和接线还不够,如果是usb,需要把某信号线做成0V什么的,具体做法忘记了。大致原因是,比如ipad不知道你是接到电脑上交换数据还是要充电,所以充电器要模拟电脑给个信号,告诉ipad我们不交换数据,准备充电。

网友B:
就像给iphone充电 两根数据线之间要有电压信号,否则iphone是不会识别充电的

网友C:
鏍囬
中间的信号线短路,基本都通用

网友D:
原来我在本坛回过类似问题的帖子,现在找不到了。其具体做法就是在两根数据线上对+ -电源线跨接20K—22K电阻即可识别所有电子数码产品而进行充电。

网友E(2013-04-14):
拆个老式的摩托罗拉手机充电头就知道了,正极和某个信号线之间接了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