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PL8 充电板好骚...........

楼主(2012-06-13):
(图片)

楼主:
对比一下旧版  新版整洁了不少

网友A:
充电板成本最低。而且基本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板成本最低。而且基本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

方便 实用

网友:
PL8还用T插?
不过貌似是可以更改的。。。
还是换成Xt60比较舒服

网友:
漂亮谁不知道啊,大米也多啊

网友:
还以为是新版本的MPA,结果还是MPA。
这个MPA却是挺唬人的,一排排的保险丝,看起来很保险的样子;而且XH制式的平衡头,海波浪也可以用,B6也可以用,可惜PL8的XH模式不能免香蕉插充电。

网友:
这个板子上的小自恢复保险丝应该只能6V或者8V电压,电池如果插好T插后,两块电池的平衡插正好插反,那么自恢复保险丝应该会永久性烧坏。

网友:
如果是33V的保险丝,那么电流就只有1.1A。 那么免香蕉插充电的时候就只能设置1.1A以下,否则充一会就报警。

网友B:
过几天我也做个这个板子卖卖,价格300-350,有人会买么?

网友:
额,末日,那样就太贵了受不鸟啊,200有人会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几天我也做个这个板子卖卖,价格300-350,有人会买么?

我不需要这么大的,四个就够了,你看看要多少钱?我很有兴趣的

网友:
只要这个板子能有xt60和xt150的头子就行,价格合适就行

网友B:
我第一次没有做这种带每节电池都带保险丝的是因为这样可能有个缺 陷,那就是电池压差大一点的,两电池之间的保险丝会保护,也就是断开。而你并不知道,你还是正常充电,于是那个断了保险丝的相当于没接平衡头,这样电池充出来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次没有做这种带每节电池都带保险丝的是因为这样可能有个缺 陷,那就是电池压差大一点的,两电池之间的保险丝会保护,也就是断开。而你并不知道,你还是正常充电,于是那个断了保险丝的相当于没接平衡头,这样电 ...

确实有风险,使用并充板先插动力插头再插并充板这个顺序是必须遵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次没有做这种带每节电池都带保险丝的是因为这样可能有个缺 陷,那就是电池压差大一点的,两电池之间的保险丝会保护,也就是断开。而你并不知道,你还是正常充电,于是那个断了保险丝的相当于没接平衡头,这样电 ...

保险丝上有热感贴纸嘛,可以判断是不是断路保护了

网友:
看到这个充电板之后,就觉得原配的那些怎么都不顺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丝上有热感贴纸嘛,可以判断是不是断路保护了

问题就在于,两个压差相差大一点的,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不保护。
如果没有保险丝,就不要担心这个问题。
还有,如果电池开始的时候电压一致,其中一片电池内阻很大,那这片电池的电压就高了,那么也可能在充电的过程中保险丝保护了。
多个保险丝也多很多潜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