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三根引出线的三相380电机,改三相220V电机使用。

楼主(2012-06-13):
手头上有两个只有三根引出线的三相电机(380V)闲置,手头上有空闲的变频器输入220V(380V)输出三相220V。本着试试看能不能利用起来的,即使烧毁了(当然是电机),可以去废品收购站换其他的电机,于是拆解电机,该接线。

测试结果 ,非常满意~~~
其实就是星型改三角形接线,只不过我没把其他三根线引出来,清爽。。。反正家里没380V的。。。

另:谁有多余的三菱变频器1.5KW的面板,转让一个与我~~我的那个没了面板了

拆解电机就不上图了。

其他的改装过程看看图就知道了~~

测试视频晚些附上。。

只有三根线

只有三根线

重新接线

重新接线

再包扎一下,比较难看

再包扎一下,比较难看

接线测试

接线测试

变频器- 缺面板

变频器-    缺面板

型号

型号

(转载附图)原电机接线

(转载附图)原电机接线

(转载附图)该接线后的内部接线

(转载附图)该接线后的内部接线

网友:
只能达到电机的60%的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100%.

网友:
电机的接法重星接改成角接,电机的功率是原功率的0.85但楼主注意啊此电机不能接入380v电压啊否则电机运行一会就冒烟的

网友:
我好像在哪个资料上看到,星接改角接,电机功率不变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嗯,估计不会是百分之百等同的,记得在启动大型电机时就先用星型启动--转为三角型工作,,,为的就是降低启动电流,一是为了保护电机,二是减轻电网压力,,,还是专家来说说吧,我只是感觉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估计不会是百分之百等同的,记得在启动大型电机时就先用星型启动--转为三角型工作,,,为的就是降低启动电流,一是为了保护电机,二是减轻电网压力,,,还是专家来说说吧,我只是感觉哦

大电机启动时如果是星型改三角接线,则阻抗减小3倍,会加大启动电流;本人以为减少启动电流的标准做法应该是:将正常时的三角接线在启动时改为星型接线。
LZ的变频器如果输出的是三组220V相角120度的交流电(我对变频器不了解),那么,他的做法效果完全等同星型接入380V三相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机启动时如果是星型改三角接线,则阻抗减小3倍,会加大启动电流;本人以为减少启动电流的标准做法应该是:将正常时的三角接线在启动时改为星型接线。
LZ的变频器如果输出的是三组220V相角120度的交流电(我对 ...

还是你理解了~三相星型用380伏,改三角型刚好用三相220伏,功率性能不变.这是基础知识!!!
我的目的是 家里只有民用电单相220V),闲置一个变频器,不想多花钱再去买个单相电机。最关键的是即使搞坏了,可以去废品站换个。
最终达到了想要的结果,用在西湖台钻Z512B上,启动等效果还是刚刚的~~~
西湖台钻Z512B在最高速的时候,那个速度。。。声音比较恐怖。。生怕有哪个零件没装好会飞出来。。。。。。。

网友(2012-09-26):
我准备改试试

网友:
很多人把相间电压跟绕组电压搞混,

网友:
同等(如50Hz)下功率不变(50Hz下星380V=角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