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形和三角形

楼主(2012-06-13):
电机时Y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有什么区别,影响大吗

网友:
例如,当输入380V,三角马达绕组的电压是380V,但改为星形则受压220V。前者功率大,后者功率小

网友:
星型启动电流小力矩小三角形力矩大。三角形三根线,星型四根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缠电机时Y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有什么区别,影响大吗

楼上说的应该是航模3相无刷电机吧?不是交流电机吧?

同一个电机,共3根线,6个线头,如果Y接法,KV是1000,那delta接法,Kv就变成1732。(根号三)
三角接法电阻小些,能耐更大电流,Kv更高。
两个接法没啥其他区别,两种都经常见到。主要是看需要多大Kv。

楼主:
也就是说同样一个电机,Y接法比三角接法的KV值低,那么扭矩是不是相应的要高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同样一个电机,Y接法比三角接法的KV值低,那么扭矩是不是相应的要高呀

意思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网友:
貌似目前航模各类无刷电机以三角接法居多吧,何故呢?仅仅是为能承受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应该是航模3相无刷电机吧?不是交流电机吧?

同一个电机,共3根线,6个线头,如果Y接法,KV是1000,那delta接法,Kv就变成1732。(根号三)
三角接法电阻小些,能耐更大电流,Kv更高。
两个接法没啥其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同一个电机同样的电压下,Y型接法的功率应该是小于三角型接法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电机同样的电压下,Y型接法的功率应该是小于三角型接法的吧?

不。

假设电机效率是100%,即输入功率等于输出功率,那么相同负载下,(带同一个螺旋桨)
如果:Y,KV是1000,恒压20V输入;电流是40A。
那么:delta,Kv将为1732,在恒压11.55V(即20X1000/1732)输入时,电机转速与上述相同;由于假设了电机效率均为100%,因此此时电流将近似69.2A(即40X20X1732/20/1000)。

由于上述两电机在各自电压下,实际转速相同,但delta的电流大于Y,因此delta的铁损略大于Y。
Y电机,若任意两个引脚之间电阻为2R,那么delta电机任意两个引脚之间的电阻便是1/(1/R+1/(2R))=2/3R。Y的铜损为40X40X2R = 3200R,delta的铜损也为3200R。

综合来看,就是delta电机的发热可能比Y稍微大一点点。因此Y接法的电机或许能耐受更大一点的总功率。但这个差别很小。

厂家采用delta接法为主,主要是为了美观,避免了Y接法会引出多一个线头而需要做绝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

假设电机效率是100%,即输入功率等于输出功率,那么相同负载下,(带同一个螺旋桨)
如果:Y,KV是1000,恒压20V输入;电流是40A。
那么:delta,Kv将为1732,在恒压11.55V(即20X1000/1732)输入时,电机 ...

呵呵……我的意思是在相同的电调,相同的电池下,同一个电机的三角接法应该比Y的功率要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的意思是在相同的电调,相同的电池下,同一个电机的三角接法应该比Y的功率要大吧?

三角接法的KV是星型接法的1.732倍。如果输入电压相同,三角接法的电机转速高,功率大,这不是废话吗。。。呵呵。

我想比较有意义的讨论是我上面提到的,三角接法和Y接法,哪种接法电机能耐受最大功率更高。我个人认为对于工作电流将比较大的电机,Y可能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两种接法应该不会有明显区别。就是说,Y接法的电机如果在2000W输入功率的时候,工作2分钟就烧了;那换delta接法,输入功率同样为2000W,那工作2分钟估计也要烧。就这个意思。

网友:
同一组线圈Y型与三角形的输出功率是一样的区别无非就是转速,扭矩,与使用螺旋桨的螺距。

网友(2012-08-20):
LZ的问题15L作了简短正确的答复,区别是KV值不一样、扭力不一样,但输出功率一样。所以,三角形接法改为星形接法,为了功率保持不变,电压要提高1.732倍,否则电机不够给力。星形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为了保持功率一样,额定电压要降低1.732倍,否则电压过高电流过大而烧毁电机。
不难理解为什么用市电的三相小功率电机在380V交流电压时用的星形接法,而改用220交流电时需改成三角形接法,380/220=1.732
不过市电和电调输出的电是两码事。

网友:
三角接法的KV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