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VE电调的最新版本

楼主(2012-06-13):
请问JIVE 120A的电调最新的什么版本,记得有power jive和heli jive的区别?

网友:
11.Helijive 减少一部分非直机功能. 增加熄火降落失败切回hold不带缓起. 不过该功能需要Prog-disc激活.

网友:
没缓启?还要花钱激活?

网友A:
熄火降 再重启大桨,一般都是开玩笑,一般只有飞机贴进地面要翻过来时,才知道力量差了一点点,这时再开动力根本就是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熄火降 再重启大桨,一般都是开玩笑,一般只有飞机贴进地面要翻过来时,才知道力量差了一点点,这时再开动力根本就是开玩笑

那个功能主要是拿来玩停桨的~~~

楼主:
到底哪个是最新款的

网友(2013-01-08):
Power Jive 版本是11, HeliJive 版本好像是13.

熄火降落失败切回功能从来嘟不需要Prog-disc激活, 如果你需要不同的起动时间, 那才要Prog-disc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