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重心调整的问题?

楼主(2012-06-13):
请问大侠们如何调重心? 小弟飞的是1米翼展的3D像真机(全重800克),听说把重心调整到比较靠后的地方,吊机、做3D动作比较稳,所以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飞机的重心不是固定了的吗,还能再调整吗?
2、如果调到靠后的话,对天3D机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3、一般情况下怎么才能不增加重量,就可以把重心调整好呢?
4、重心调整好后,飞行起来要不要调整升降舵呢,这样对正飞、倒飞有影响吗?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使用电池前后移动固定位置来调整。重心越靠后,平飞的稳定性越差,越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