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什么新玩法不啊!4通区都没人光顾了!

楼主(2012-06-13):
哎···

每天来论坛 也看不到好贴了···

大家都在干嘛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大伟力回来也有大半个月了,没时间玩,加上电池还没买,才上过一次天,乱飞,原电池两三分钟就没电了,好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议必需换充电器  电池可以买46g左右 不超过900mah的电池。

网友:
想买花牌850mah 25C那个电,卖家报价45元,充电器想用花牌301。刚才在外面飞了一个电,我之前在室内玩,8字扣是扣在十字盘短球头的,现在换到长球头,舵机连杆仍是扣在内孔,发现机机起飞时有点抖。前进后退在十多米外就好像不起作用了,(此时是无风情况下)只有左右侧飞和转向,在几米内就没问题,搞到我炸了几次机,所幸机机没受损。
各位大神帮我分析分折是什么原因

网友:
4通比起6通来说,可分享的经验少很多,自然光顾的人就少。。。我玩4通的时候,基本没有自己 不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B:
谁有什么新玩法不啊!4通区都没人光顾了..

伟力的新四通四轴出来了,兼容V911、100X、100S控。
裸机不到200元。

估计四通区又会热闹一阵子了。

陈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伟力的新四通四轴出来了,兼容V911、100X、100S控。
裸机不到200元。

估计四通区又会热闹一阵子了。

陈伯
陈伯最近在玩什么飞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陈伯最近在玩什么飞机啊?

复 weige0817 兄:

2.6米翼展的电滑,另一种飞行感觉。
订了伟力V929大四轴,还未到货。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