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款大功率直流无刷电机10-12KW

楼主(2012-06-13):
电机说明:
最大工作电压58V,
空载KV值47,
额定负载KV值42,
额定功率10KW,
最高转速2300RPM,
质量 3.75Kg
最大扭矩 55N*M

电机外形

电机外形

楼主:
电机参数

电机参数曲线见附图

电机参数曲线

电机参数曲线

楼主:
电调

电调说明:
供电电压: 20 – 58V
最大电流: 260A
:电调质量 0.88Kg

楼主:
电池说明

电池说明:
容量: 40 Ah
放电能力: 2072 Wh
放电 200A: 39 Ah
最大充电: 80 A
质量.. 16 kg

楼主:
总体说明

相对于目前大部分无刷直流电机,功率上不去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输出扭矩不大,需要增加减速器提高扭矩,这样既增加了重量又降低了效率,然而这两点在飞模来说都很关键。
本款电机在10kw额定功率下输出扭矩可达55N*m,最大连续工作输出功率可达12.5Kw(散热良好情况下),配置相应的1.4M桨推力可达650N,1.3m桨也可达580N。电机的效率可达95%。
电机能产生的推力大小应该主要取决于电机输出功率、输出扭矩、转速和螺旋桨的桨距。通过实测,可以肯定告诉大家的是推力基本符合厂家技术参数。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续航能力的问题,我们只能试飞工作8-10分钟,就得重新充电。60AH的电池又太重,有将近22KG。
所以,当前在调试过程中困扰我们最多的还是连续工作时间问题。并欢迎大家提供能量密度比更高的电池,互通有无。
如有问题,欢迎一起探讨QQ93331578

网友:
标题

这么大呀   厉害

网友:
载人轻机??!!

网友:
载人的东西你发来航模……你要搞无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说明:
最大工作电压58V,
空载KV值47,
额定负载KV值42,
额定功率10KW,
最高转速2300RPM,
质量 3.75Kg
最大扭矩 55N*M

看着像工业用的。航模里面也有几款上万瓦的电机:
蝎子HK7050:http://www.scorpionsystem.com/catalog/motors/hk70/HK_7050_340/

Turnigy CA 130-70

网友:
跟电瓶车的差不多

网友:
还以为是电动车的电机呢

网友(2019-01-20):
我需要购买12Kw直流无刷电机,请告诉我生产厂家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