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哪个是正极那根是负极

楼主(2012-06-13):
剪断之后搞不清楚了。。。了黄的是正还是裸的是正

网友A:
黄色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是+

    多谢

网友:
正常是这样,最好用万用表测测

网友:
没错正常黄的是正的 一般芯线是正的外线是负的

楼主:
谢谢楼上们'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