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 里的 “阻尼”是什么意思啊?求达人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2012-06-13):
就是图中画圈的这个“阻尼”,不知道是什么含义。

我把阻尼值调小,会发现飞机的抖动有所增强,且阻尼值越小,飞机的稳定性越差。

我想学习飞控相关的知识,正在参考XA官网wiki中的文档,PID参数已经有些心得和收获,只是这个阻尼系数没有找到说明介绍,不知道它是如何参与进控制的。

望XA的技术人员和XA的玩家们指点,多谢各位!

网友A:
阻尼是XA的首创,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许多飞控也多了这个参数。
姿态模式的D和阻尼,来自于手动模式的P和D。你飞一下手动模式便知道D+阻尼的作用了,但姿态模式只有D+阻尼是不能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稍稍有点迷糊。“阻尼”是作用在对杆量的控制上么?还是作用在AHRS的自增稳控制上?

网友:
仅用在飞控自增稳控制上。

楼主(2013-06-07):
引用 网友A:
阻尼是XA的首创,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许多飞控也多了这个参数。
姿态模式的D和阻尼,来自于手动模式的P和 ...

去年的老贴了,当时搁置了,现在又回过头来想好好了解一下。

我也在研究自己动手写写飞控的算法,大概知道P是直接利用姿态角控制,D利用角速度控制,I利用姿态角误差的积分控制,那最后的“阻尼”是用的什么呢?

我试了一下把FC1212S里的阻尼缩小,发现飞机在受到干扰后,恢复平衡时需要用更多次的反复调节,
而阻尼值越大,飞机在平衡处的晃动就越小。完全去掉阻尼时,飞机基本处于临界稳定,稍有干扰直接暴掉……

个人猜测阻尼应该是和角加速度有关吧,不知对不对。
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阻尼”在飞控里是利用什么量来控制飞机的?

本人爱好DIY,刚起步,希望能得到解答,谢谢!

网友:
应该是Dampening

网友:
XAircraft Center 是XA 很老的产品了,4年多前设计的。

新的产品中,已经没有了这些复杂的调整参数过程。简单到极致。大部分机架都只需要简单调整就可以稳定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