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 v2 平衡杆固定座組H45140 的螺丝

楼主(2012-06-13):
请问那里能买到
平衡杆固定座組H45140
,那两个螺丝? (不是球头),最近丢了两次那个螺丝,可是单买不到, 害的要买整个座组,

网友A:
M2X5的半圆头内六角可以替代!

网友B:
我也是,找了好久都没有,而且整个都容易坏,我已经用了5个了!
同求高手CNC出来造福魔友!

网友C:
这个东西最好换个结构,否则原来那样的结构肯定容易坏。长球头和特粗PITCH 控制连杆,建议将那2根超粗连杆换成细的,以缓冲炸鸡的能量。否则桨夹的摇臂非常容易炸变形。

网友D:
  昨天惨炸,这个东西也坏了……还损失大桨夹,中联,横轴,主轴,副翼,大齿……哭死!

网友C:
楼上上图看看

网友E:
你出邮费,我送你,我那个头现在没用了

楼主:
其实这个地方亚拓应该重新设计,如此两个螺丝固定,上多少螺丝交都不大管用,我的其中一个还把轴承交上了,

网友F:
我也飞丢一个相同位置的半圆头M2x5mm轴套螺丝 , 阿琨说的M2x5半圆头螺丝是螺杆为全螺牙的么 ? 可以替代轴套的啊?会不会几下就把螺牙磨掉,增加平衡杆虚位,造成两只大桨螺距不对称,形成双桨。望阿琨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