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1人主电机加电容

楼主(2012-06-13):
有谁试过在伟力V911人主电机电线上加个电容呢?效果怎样?

网友:
104电容,加三个,正负极之间加一个,一个正极和电机壳,一个负极接电机壳,买好点的钽电容,104是用了很久的消火化用的,有刷平跑很常见,不过小飞机。。。。。你焊工如何

楼主:
只是想加个消火花电容,希望电机能够长寿一点,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空心杯好像不需要吧,强磁铁芯电机需要消火化的电容的

网友:
有刷電機所產生的電火花對2.4G控而言未能產生干擾,加電容為使馬達更長壽是何原理?

楼主:
标题

因为我玩挂的几个电机都是电刷烧掉的,随正常磨损外,我觉得电火花也是造成电刷烧蚀的一个原因,所以才有这种想法,而我也在电机尾线上接了一个104电容,试飞过发现能用,但能不能比不加电容耐用,还未试出,只想有这方面经验的模友指点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碳刷電機的電容器是將電刷旋轉時的脈動電火花導回地位,這類頻率的交變電流可通過如1000p電容(104就是1之後4個零,單位是皮法pf)這類電火花對於vhf頻段的如27、35、40甚至72Mhz的AM成FM式遙控能做成一定的干擾而至有錯誤動作並不出奇,但高至2.4G的911控頻率夠高與電火花頻率相去甚遠,故可不必担心干擾可放心使用,對於馬達耐用則絕無幫助。

网友:
“依仗着学过”几年的无线电,斗胆地说说在下的愚见。

1、电火花所产生的原因和电火花电磁干扰的范围。

在此需要弄明白一点的是:凡是电路中的开关、换向器等机械开关,在其触点通/断瞬间,都会产生电火花;电火花的强弱与触点的接触面、电压的高低、瞬间电流的大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电流大、电压高、接触面积小,产生的电火花也就越大。
所以"weige0817"对空心杯马达不会产生电火花的阐述是不正确的!
何谓空心杯马达?那只是转子去掉了铁芯、将线圈绕制成了杯状,目的是减小转子的旋转惯量、减轻这类有刷马达的自重而已。从机械结构上来说,它仍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能发出火花干扰有刷马达!
附:911的空心杯马达内安装的柱状磁钢,那可是千真万确的稀土强磁哦!
电火花所产生的电磁干扰信号,理论上来说其频率范围从0.0……几到无限赫兹的范围(详情可在网上搜寻“电火花的干扰与防范”)。
这两张是电磁波的频率范围、应用、波长和频率图:

由上两张图片得知:可见光也是电磁波、可见光是电磁波的某个频段、可见光的频率远远高于微波(2.4G的遥控系统就是微波频段)。
相信大伙们都看到过那转动着的有刷马达、那换向器和电刷间跳耀着的、那蓝色的电火花的吧……。
那么,电火花产生的干扰频率范围足以覆盖2.4G这一频率了!并非如"Azbiso"所说的那样不会干扰到2.4G的遥控系统。

2、2.4G为何比FM、AM的遥控系统更能抗干扰。
这全依仗了2.4G那“通讯协议”了!
由于2.4G遥控系统发射的控制信号,是经过一个叫“编码”(PCM)的电路处理过的。
简述编码电路——将某个通道控制信号变换成一个有规律的"1010……01"代码后,与其他几个通道的代码相连接变成一个代码串(就像连在一起的一节节火车车厢),然后再统一"打包",形成一个"数据包"后通过无线发射电路(2.4G高频发射电路)发射出去……。
当接收机收到那含有数据包的2.4G信号后,将数据包送入"解码"电路,在其内部还原成各通道的的指令(相当于火车到站后的卸车)。
解码电路有个特点,即对非指定的数据包能不予解码。说得形象些就好比是钥匙开门,与门锁不相符的钥匙是打不开那扇门的!

想必大家都操作过“对频”这一步骤的吧?此步骤类同与门锁“辨识”钥匙——完成某一接收机“认可”指定的、且是唯一的遥控器。
而电火花那干扰脉冲,恰恰是那把打不开此门锁的钥匙!!!!
因此,较弱的电火花产生的电磁干扰也弱,它也就“无法”干扰到正常的"PCM"遥控系统了。
但是,过强的干扰电磁脉冲,还是会有可能“窜扰”到解码芯片正常的工作,造成误控、失控之现象。

就好比是强盗踹门,猛一脚踹开门后,不彻彻底底、结结实实地打劫一番,实在是对不起自己啊!没准还会杀一两个人才善罢甘休……。

3、消火花电容的作用。
首先说明一下:消火花电容的作用也就是减弱电火花,想要彻底消除是做不到的!
消火花电容,它并非如"Azbiso"所说的那样将电火花的能量导回地位,而是在电容内部的极板间相互抵消掉了(隔直流、通交流),
这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解释。
设:无任何信号的地位为"0",干扰信号因极性的关系分为正、负两种,正信号为"+1",负信号为"-1"。
因在此一个数值的导入(导入等同于引入,是叠加)是相加的关系,正干扰信号被导回地位的数学模型算式为+1+0=+1;负信号被导回地位的数学模型算式为-1+0=-1,由此数学模型可见干扰信号并没有消失掉。
只有正/负干扰信号通过各自的回路汇集在某一点后,才会实现-1+1=0的“目标”!提供实现这个目标的“桥梁”就是消火花电容——电容内的极板将正负干扰信号汇集于此并予以“消灭”!

消火花电容,它也不能用"小狼的尾巴"所说的钽电容!因为钽电容是有极性的(正负极),而电火花的极性是交变的。因此,有极性的电容只能用于正负极性固定的电路中。
故此,消火花电容只能采用独石电容、涤纶电容、瓷片电容、云母电容、无极性电解电容等等无极性的电容。
附带说一下:有极性电容采用极性对接的方式,也可以变通为无极性电容。如两个有极性的电容正极(或负极)相连后,各自的负极(或正极)焊接在有刷马达的两个电极上,也就成了一个无极性电容了。若两个电容的容量相等,则总的电容量为单个的一半(为何只有一半属另外的范畴,暂不予探讨)。

4、消火花电容容量的取值。
理论上来说,电容的容量越大,消火花的作用也越好。
但是,过大的容量对相关的电路(马达驱动电路)来说绝非是个好事!过大的容量,驱动电路会承担超级大的瞬间导通电流,极有可能就是这个瞬间电流将相关的电路烧毁。所以,消火花电容的容量一般的取值范围在0.01~0.47μF之间。

再附带说明过大的容量烧毁电路的原因:由电容的特性可知,当电容接入直流电源电路中,通电的瞬间可视为一“短路”的导线,只有当电容的极板被充上电后,才变为一“开路”的元件。
验证方法:取一枚1000μF的电容,当正负极连通电源的瞬间,引脚便会出现火花,并发出“啪”的声响(这与导线短接电源时的情形几乎一致)。稍后断开一个引脚,短时间内再次接通电源则不会出现火花和声响了——内部已充满电了,既然充不进去那也就没有电流和电火花啦!
当颠倒电容的引脚再次与电源连接,那会出现一个比先前更大的火花、更大的声响!原因是电容内充的电与电源极性刚好相反,故先得放电然后再次充电。
这也就是先前说的“隔直流、通交流”的道理(隔直流、通交流只是简要地说明,因篇幅的缘故也暂不做细解)。

5、911的马达驱动电路原本就有消火花电容的。
只是它的体积很小、又被焊接在了一个二极管的旁边、不易被找到而已。
因此,在下觉得实无必要再自行添加消火花之电容了……。

6、消火花电容确有减少电刷消耗的作用。
因为电弧不但会产生电磁干扰,同时也会产生局部的高温,这温度足以熔化金属!
电火花熔化金属的典型范例便是那“线切割机”,
啥叫线切割机?利用电火花产生的高温切割厚厚的钢板(特有兴趣者可去网上搜“线切割原理”自行研究)。
据此,消火花电容对保护电刷和换向器有着极大的“功劳”!
同时,这也回答了"nokia2630"的疑问。

以上的胡言乱语为在下的愚见,错误之处请予以斧正。
对您的批判,在下深表感谢!!!

网友:
黑人讲解得太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专业,深刻,受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呵.............!黑人老兄解釋得相當專業,非常佩服! 然而小弟意思不是2.4G就不會受干擾,而是由那小馬達所發出的脈動火花多次諧波後就算能高到近此頻率其電場强度巳不足為患而己。同好們幾時有見過如260、911這類小飛機馬達上有加電容的?就如兄台所說的電容去除火花的原理學過電路的人自會明白但對於門外漢要解釋至令他明白似乎需要花一番唇干!我有不只一次經驗被問及這原理,說了半天對方貌似一知半解!後來索性說火花全經電容落了地,對方看來彷然大悟! 以後我每遇這類問題都會以最淺白的方式解釋。對於兄台的專業態度絕對欣賞,我就是唯恐自己說得太多過尤不及反令詢問者更加難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夸赞,在下愧不敢当!
但有一点仍需纠正:260、911马达上虽未加消火花电容(实际上那马达上欲添加电容也实为不易实现——没有电极焊接柱,只有两条导线穿后盖而出),但马达驱动电路与马达连线的焊点间,确有消火花电容存在(电容安装位置不同而已)。
没有消火花电容,这类电路必将受干扰无疑。
借用"
quicko"帖子里的图片,框点出消火花电容焊接的位置如下:

红色方框内的贴片元件便是消火花电容,另一个马达的消火花电容在电路板的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電路板內置電容就如同華科爾機馬達上的電路板內置電容及二極管一樣我倒知道,但現下LZ是想加電容從而令馬達更長壽這根本完全不是那回事,上面我的回覆本想用最少言語令同好少白花功夫,見兄台為解釋一個小問題都如此認真小弟非常佩服,論壇上有此號人馬實為模界之福!

网友:
再次感谢Azbiso的褒奖!您的用心在下已明白了——言简意赅地解决问题。
有关技术层面之问题的探讨,在下觉得还是尽可能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妥。
至少能让没学过电子技术的模友们对相关电路、元件有个概念性的知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於師兄的認真態度非常敬重! 看來小弟的偷懶技倆有必要檢討一下!

网友:
请问wyfmx 老大.. 911的主电机电容是不是在背面的 1S4 这个管的旁边?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模友的关注和分析,特别是wyfmx及Azbiso两位模友的详细分析,使我受益不少,有此热心的模友实在是我们初学者之福也。
我经过一个电机的实践,发现加电容对增加这种小电机的耐用方面不明显,也就多飞了十多块电池而以。扣除自己的技术进步(也不是什么进步,只是少撞了一点而已)可以讲作用不大。由此分析,对v911这种小电机的杀手还是温度为甚。如果各位模友有什么好的方法请介绍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260的帖子,尾电机反接的.估计对尾电机有帮助.主电机我上论坛搜很长时间,暂时还没有找到好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说得没错。

网友:
这个要顶的,讲得太专业了,让我等鼠辈受益匪浅!虽然不完全看懂,不过先果断收藏,将来估计可以用得上!

网友:
专业人才啊……

楼主(2012-07-23):
不小心弄掉了电路板上的元件

今天帮V911换尾电机时,不小心弄掉了电路板上的元件,就是接收板接尾电机处的那个黄色小粒,之后机子的尾巴就左右摇摆了,怎么都调不好,不知道那个黄色小粒是什么元件,有什么元件能代替呢?原来的样子file:///d:/00000/1.jpgfile:///d:/00000/2.jpg 弄掉后的样子 file:///d:/00000/3.jpg file:///d:/00000/4.jpg。

楼主:
图片

图片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dac6ee6-d4d9-11e1-93af-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e04d5eb-d4d9-11e1-932d-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e55fcc2-d4d9-11e1-9de3-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e9cb2cc-d4d9-11e1-b81b-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高手间的争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电容可以吸收转子触片和碳刷之间的火花,使者两个触点被电火花的烧蚀减轻。从而延长寿命。

网友:
回复 楼主:

值得

网友:
好像没啥必要

网友D:
回复 网友B:

黑人大哥, 我个911被重压后。 一加油门主电机有规律的瞬间断电。 断电的同时主板的led灯也瞬间一灭。  尾电机工作正常。  主电机没有问题。 求解决。

网友:
同意,我认为加了效果不大,不折腾了。

网友:
高手太多了,我学习了

网友(2012-10-14):
引用 网友A:
碳刷電機的電容器是將電刷旋轉時的脈動電火花導回地位,這類頻率的交變電流可通過如1000p電容(104就是1之後4 ...

104是10后面跟了4个0吧

网友:
寿命延长的方法不可能有,因为空心杯脱离不了,除非…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人大哥, 我个911被重压后。 一加油门主电机有规律的瞬间断电。 断电的同时主板的led灯也瞬间一灭。  尾电 ...

陀螺仪已脱落…

网友:
遇到高手,学习了。
多多讨论这些,才能在玩机中得到知识的提升呀。

网友:
我觉得V911好小哦